[电源] 用车充板+电源做了一个充电器

楼主(2023-04-08):
老5家车充,有快充,电源12v  1.5a。

网友:
安全第一,胶布很便宜的

网友:
简单还实用

网友:
自制炸弹的赶脚

网友:
电源再连个车充,就是快充
话说,大家手里的充电器都泛滥了,还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楼主:
老5家有些货上新,就想买些做做东西。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能用就行系列!

网友:
这个也太凑合了吧

网友:
以前都是使用变压器转换,比较简单,现在的最后器电路比较复杂,自制有难度

网友:
屯了快半小纸箱了

网友:
弄一小截PVC管装起来也好啊

网友:
看起来这电源还不错只是这坨胶布破坏了形象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个盒子包装一下

网友:
有点不好看

网友:
找个壳子装起来,比裸奔安全。

网友:
太简单实用了最好放个盒子里安全还好看

网友:
样子太难看,不如加废旧充电宝外壳,自制接口面板。或者调基准电阻,把12v电源改5v,输出导线改USB母口。

网友:
能用就行,多一点都不付出,干净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