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买了一个论坛里推销的12V长城电源GW-ERP2U700

楼主(2023-04-08):
电源电压标称12V,零负载万用表测11.85。歇会儿在加点负载看看。还没开盖,外面没发现有可调电阻,能不能稍微调高点电压呢,知道的给指点一下。

楼主:
歇了一会,把电源接在12V汽车气泵上,第一次先通220V,让12V电压先建立,再开气泵电源,气泵顺利启动,气泵空栽,电流24A,手指堵气管,电流可以到31A,电压稳定在12V。顺利

楼主:
停泵后,再启动,电源保护,12V电压变零伏。

楼主:
摸了摸气泵有些热了,估计是活塞热啦阻力大了,启动电流过大电源保护啦。把气泵电源先打开,再给电源接220V交流,气泵可以启动。不知道为啥这样可以,是不是电源启动是保护电路没起作用。

网友:
不懂帮顶了,电源看起来不错!

网友A:
这个电源使用的时候声音大不大

网友B:
12V电源有了150瓦的几个,这个730瓦心动了,但是想用汽车音响又感觉不好,线性电源才是最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使用的时候声音大不大

没太注意,气泵声更大。没长期使用,刚开机或低负载时风扇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有了150瓦的几个,这个730瓦心动了,但是想用汽车音响又感觉不好,线性电源才是最好方案。 ...

线性当然好,但是沉啊。最主要的原因便宜啊。这个电源量了文波,好像还不错。

网友C:
也弄了个玩,风扇声音也不大,零负载电压刚好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歇了一会,把电源接在12V汽车气泵上,第一次先通220V,让12V电压先建立,再开气泵电源,气泵顺利启动,气泵 ...

车载打气泵?这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载打气泵?这么大电流。

我这是双缸气泵,打气快,就是电流比较大。

网友:
快要忍不住了

网友E:
电压差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弄了个玩,风扇声音也不大,零负载电压刚好12V

你这个外形比我买的多了几个弹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差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能调到14伏以上,可以给汽车电池充电了。

网友F:
看见有拆机的,内部有电位器微调到最高12.2V好像,因为看见主变压器用铝就没买,便宜还是很便宜,一般人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见有拆机的,内部有电位器微调到最高12.2V好像,因为看见主变压器用铝就没买,便宜还是很便宜,一般人用 ...

谢谢帮助

网友G:
固态电容虽然寿命长,但总容量还是偏小,输出多并几个容量大一点的电解电容,再带打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态电容虽然寿命长,但总容量还是偏小,输出多并几个容量大一点的电解电容,再带打气泵 ...

谢谢,等休息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