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小功率维修插座

楼主(2023-04-08):
先上完成图,40W卤素灯,修100W以内的电源应该够用了

电压表手机拍不清楚,有点太亮了,人眼看能比这强点,卤素灯在里面肯定不能长时间亮(很热)电压表受USB的开关控制,平时可以关闭,最左侧是串灯插座,开关关闭时LED指示灯也亮(串灯模式)开关打开直通模式,中间正常插座,右侧USB插座保留,有时候有点用吧

所有配件。那个一分三插座是喂鸡得的,由于插头是铝的,和铜线压接的地方发热烧融了(插得养生壶),被我改了线(电线也是品字头这头坏了的),当插排用了,其他的都是红包买的(废物利用吧)

拆插座,线是我后焊的了。这东西怎么说,垃圾是垃圾但是小功率也够用了,好处就是便宜,大功率还是要买好的

USB插座,这东西估计1A都达不到吧,变压器都没有U口大(按500mA的用,充些小东西吧)

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灯这样放

用硬铜线连接,这样灯泡就不用固定了,铜线压紧然后上锡(短时间亮应该不至于融)

电压表由于高,需要拆开,刚开始想截断打孔安装,后来位置有点不合适(还有懒)决定只用电路板

反正就是一顿肢解,电压表阻容降压,二极管稳压给单片机供电,然后应该是220半波整流后送入单片机采集电压吧(准不准就那样吧,有个电压,看着高级点)

插座这个地方是小夜灯的位置(这个插座不带)中间有个柱子,剪断

热熔胶固定,焊上线,套一段黄腊管(也不知道这个表发不发热,热熔胶能不能抗住)(热熔胶有两种,一种时间长轻轻一掰就整块的往下掉,还有一种高粘的比那种强点)

合盖(开关关闭时LED亮的是串灯插座)

结束之前发下以前用的维修插座(主要是工作台太乱怕把灯泡碰碎了)

THE END

网友A:
如果可以整合功率计就更好了

网友B:
卤素灯会非常烫的

网友:
楼主的红包蛮多的

网友C:
用的时候一定看着点,那个小灯泡不是个省油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时候一定看着点,那个小灯泡不是个省油的灯

装个爆力风扇吹着它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把手机对焦到电压表那或者更高亮度的地方,降低曝光时间后就能看清了。
这不安全,灯封闭在里面,小心热隐患

网友:
空间太小了

网友:
小空间,大改造,干的不错

网友:
真有点怀疑这是楼主自己DIY的,觉得像是正规工厂的产出品

网友:
40w的,小了点

网友:
看到后面才明白,最上面绿色的是电压表。

网友:
手艺不 错,维修安全一些

网友:
小功率维修用还不错,关键是实用,成本低。

网友:
40W有点小了。你用什么红包?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不会  把插座 烤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整合功率计就更好了

没有合适的功率计,手里有啥就用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素灯会非常烫的

嗯,用的时候小心点,短时间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时候一定看着点,那个小灯泡不是个省油的灯

嗯,感受过,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