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20G饥饿鲨鱼OCZ/ARC100挂了怎样修复利用给个建议

楼主(2023-04-08):
当年好象是花400大洋购的MLC颗粒用于保存资料,前一段取岀调用数据时发现有岀错或者认不到盘重启后又正常了,即倒岀内重要数据,前几天再次取岀调用数据时发现又岀故障,试着放入移动硬盘盒上反复接入和退出数十次终于有一次能读出里面数据但无法写入数据,上网一查这个可是N多的掉盘缺陷门热门事件呀,拆解开这主控是IDX500M10-BC没有开卡工具,制作U盘似乎才32G的成本有点高呀,难道要拆下颗粒换主控板开卡?查闪存芯片型号:TH58TEG7DDKBA4C,闪存工作电压:Vcc: 3.3V, VccQ: 3.3V/1.8V  封装类型:FBGA132,闪存芯片ID:98DE949376D0。现想用主控 SM2246EN开卡,希望有经验网友给个指导和建议吧,谢谢!

网友A:
搬个板还要发帖求助?建议你直接海鲜市场出掉然后添点钱再买一个。

网友:
颗粒太小了。做小优盘合适。

网友:
不如刷官方最新固件试试

网友:
2楼正解,不想折腾就咸鱼处理掉,想折腾的话推荐拆颗粒贴4个U盘,3267或者3281每个板子可以双贴颗粒,速度不错的

网友:
和别人换u盘也行

网友B:
把导热胶揭开,看看主控是啥型号,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板还要发帖求助?建议你直接海鲜市场出掉然后添点钱再买一个。

你理解错了,内有重要数据是不可能上海鲜市场,只能拆下擦除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导热胶揭开,看看主控是啥型号,再做决定。

网友:
反正做启动U盘也不需要大容量。这颗粒速度贼快。寿命也长。做U盘的好料

网友:
听了这么多建议,最终主意还得自己来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导热胶揭开,看看主控是啥型号,再做决定。

主控:IDX500M10-BC,有开卡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IDX500M10-BC,有开卡工具吗?

只能搬板了,2246EN,做U盘建议双贴共64上3281AB,速度很好的。拿盘给我换也可以

网友:
饥饿鲨的240还有一个,91%的健康度,还能再战好多年。

网友:
如果不能开卡,120G都不值当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搬板了,2246EN,做U盘建议双贴共64上3281AB,速度很好的。拿盘给我换也可以 ...

这个单颗粒的只有16g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