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音箱为何给中音喇叭单独设计一个箱中箱?

楼主(2023-04-08):
一个中音喇叭,一个高音喇叭。

但是中音喇叭单独设计一个箱子,
而高音喇叭用到了整个大箱子?

单独设计一个中音喇叭的意义在哪里?

取消掉这个中音喇叭的箱子,搞一个整体会有啥效果?

网友:
不同频率的声波会干涉产生失真,另外箱体的容积也要喇叭的参数进行调整,包括顺性、响应曲线和谐振频率等,很复杂

网友:
说明这喇叭不配住大间。

而高音喇叭其实不需要容积腔的,反而给个大箱体,也就是说这个音箱虽然这么大,其实是个假音箱。

网友A:
之前我用的那对哈曼卡顿的有源书架音箱也是这样的,右边的小盒子里放了功放板和电源,左边的小盒子里只塞了吸音棉没别的东西。
我个人猜测这么设计左右的箱体都可以用同一种规格了,就不必为了左边或者右边单独去设计,而且容积也可以让左右保持一致。
如果楼主拆的这个也是有源的,拆另外一边是功放板,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无源的,应该就是楼上说的是根据喇叭的性能参数去做的调音

网友:
这音箱是为碟中碟准备的。

网友:
一般不是封闭式中音喇叭都会单独设计一个音室,防止中音喇叭跟其他喇叭声音干涉,有一种后边封闭的中音喇叭就不需要单独的音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的那对哈曼卡顿的有源书架音箱也是这样的,右边的小盒子里放了功放板和电源,左边的小盒子里只塞了 ...

无源音箱,感觉搞个大箱子更好,不要中间的小箱子

网友:
楼主过来人,这是个藏私房钱的好地方

网友:
声音不好,各种方法调整

网友:
明显没照全,你把低音喇叭锯掉了?高音放在低音箱体里,高音用不到箱体。中音不需要大箱体,和低音用一个箱体,会受低音影响

网友:
都是这种纸板箱子

网友:
应该是中音喇叭后面不是封闭的,避免干扰单独设个小箱体。

网友:
高音和中音都用不到大体积的箱体,只有低音才需要体积!

网友:
说明这是粗制滥造的坑货,音响的厂家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网友:
看锯痕是不是把下部低音腔体锯掉了?

网友:
不同频率的声波会干涉产生失真,另外箱体的容积也要喇叭的参数进行调整,

网友:
你这是个二分频音箱还是三分频音箱啊?看着像三分频改的。二分品的话中音应该放大腔体。高音不用。三分频的话好理解,中音跟低音要分开,高音无所谓。

网友:
改变中低音喇叭的谐振频率 让它只出人声那种中频

网友:
改成手提蓝牙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