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不懂就问:为什么我用这个压线钳总是压不紧呢?

楼主(2023-04-08):
我用力了,有的接头总是一扒就出来了呢?压口总有些压不实。
请教:这个钳子用的时候是有啥诀窍吗?谢谢告知!

网友A:
压线钳不专业,线卡子太薄,电线铜丝太细

网友B:
好歹也来个压好后的照片吧。。。。。。

网友:
谢谢分享!你不分享我都忘记我还有把此款压线钳了,谁要,便宜处理

网友:
换钳或钳囗垫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线钳不专业,线卡子太薄,电线铜丝太细

都让你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线钳不专业,线卡子太薄,电线铜丝太细

谢谢师傅!
我大概知道内容了。我还需要继续实际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来个压好后的照片吧。。。。。。

真不好意思发丑丑的图片,献丑啦!见谅。

网友C:
这个是因为钳口精度不够。第一种M字型压线的端子,比较特殊,需要线切割钳口,精度高了才能压好。第二种预绝缘端子可以用铸铁钳口了,但是你的这个钳子下面的压接口是压裸端子的,就是没有塑料绝缘层的那种。工具不对,所以你总是压不好。

M字型的用这种,银色的线切割钳口。

预绝缘端子用这几种。

裸端子可以用这种

网友:
你这是两种端子,一种杜邦 一种与绝缘

网友:
压不紧主要的原因是线太细了,然后这个压线钳和这个端子不匹配

网友:
首先线和端子是配套的,然后再说工具。这个工具是简易款,不是不能用,是不如专业钳子方便,可以先用尖嘴钳把端子捏个大概形状,在用这个钳子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为钳口精度不够。第一种M字型压线的端子,比较特殊,需要线切割钳口,精度高了才能压好。第二种预 ...

谢谢师傅!

我的钳子,是在TB买冷压端子,店铺送给我的,

我以为是配套,就胡乱夹,

不紧,就上大力,两只手同时加力,好像好点,有些还是不行。

谢谢师傅耐心讲解!我学习了,受教了。谢谢!

网友:
9楼真相了。我以前干活时就说工具不对,可遇到个不懂的领导。然后还有人添乱,给我拿来一堆压线钳,还说别人能用,为啥你不能用。气死,害得我去借压线钳。
唉!有些东西没系统学过,发现错误,也没底气说出来纠正。

网友:
难怪,还以为是压线钳坏了。

网友:
线太细了。
线剥长一点,回折一下试试。

网友:
工具糙了点

网友:
带棘轮的才压的紧,力臂不一样,线材、端子、钳口要配套

网友:
9楼专业,讲解细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