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奇怪了精简版系统卡出屎

楼主(2023-04-08):
这阵子试了不少精简版win10,有号称俄罗斯大神版的,有论坛大神发布的,我觉得都不错,虚拟机里跑的很好,今天换了两个版本装在硬盘里做实体机系统,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开机一两分钟就开始卡,鼠标点不动那种,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屏幕上开的窗口关不掉,点叉叉没反应,太奇怪了吧?

网友:
免费大时代过去了,现在系统都夹带私货

网友:
必须要上SSD硬盘,HD硬盘卡

网友A:
三杰 LTSB试试,用好几年了,不卡。

网友:
精简版会删除一些不常用的硬件驱动,反而会遇到驱动程序缺失,硬件无法全速运行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不试试微软官方版本吧。占有硬盘多些

网友:
虽然不推荐用精简版,但也试过几种。各种问题是有的,但“卡顿”这锅不是精简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杰 LTSB试试,用好几年了,不卡。

那我去无忧论坛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原因吧,可以试试把驱动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有没有装什么流氓软件
没有的话可能是精简过头
其实微软的ltsb,ltsc足够用了,ltsb2016在z3735+emmc上面都能非常非常流畅,第三方精简系统会删掉一些东西,可能影响稳定性

网友:
一直用G版,不玩游戏,用着不错,一个系统也用几年。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硬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网友C:
7开始,我自己的电脑就没用过精简的了
我还是10年前的E3V2,10系统,另一台3470直接上到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装什么流氓软件
没有的话可能是精简过头
其实微软的ltsb,ltsc足够用了,ltsb2016在z3735+emmc上面都 ...

我就是想把那个垃圾平板利用起来而已,z8300+32G 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开始,我自己的电脑就没用过精简的了
我还是10年前的E3V2,10系统,另一台3470直接上到11了 ...

我的是E3V2 Win7,也够用

网友:
win7以后的系统只能用自己做的精简版。技术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程序是精简了,但后门开的太多!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官方系统

网友:
精简系统虽然小但不一定稳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