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量产后的U盘怎么恢复成普通U盘

楼主(2023-04-08):
本意是想用这个工具做一次低格,

没想到却量产成功,变成了一个rom的格式。

现在想恢复成普通U盘,在编辑中,应该怎么设置?
请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居然用这个搞定了。

网友A:
把磁盘分区管理给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磁盘分区管理给关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