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华强北AirPods不联机故障

楼主(2023-04-08):
昨天刚刚拆个电池问题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0863-1-1.html

今天同事又来个不联机故障的,表现盖子合起来不能断手机,打开盖子,不弹窗,
拆开检查,发现是磁铁感应问题,重新固定磁铁。
2个耳机
磁铁松动
测试感应正常
AB胶固定磁铁

网友A:
华强北的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强北的用着怎么样?

朋友的,这个版本的还可以,音质可以,有重低音,除了偶然会连接不上,但价格便宜

楼主:
没有没有,帮下同事,都是小问题,仔细拆,仔细检查

网友B:
学习了,涨姿势了,下次如果有同款维修,就直接奔着磁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涨姿势了,下次如果有同款维修,就直接奔着磁铁去。

也是昨天拆过,了解了里面配件情况,今天检修就快了

网友:
不错,如果里面是好一点的喇叭,比便宜的有线耳机音质好,有那种10毫米大小很薄手里有一些,一般蓝牙名字是iXX(比如i7,,i9,,i12等等),的喇叭音质很差,

网友:
磁铁跑了啊,原来的胶没粘住?

网友:
除了续航差点,弹窗都能跟正品做成一样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对耳机好像以充电的磁吸也有点问题,有时间看看

网友:
也有个耳机,也是多次出现盖子合起来不能断手机,检查发现是耳机充电触点蹭上了脸油导致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洗后正常

网友:
磁铁感应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