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欧司朗镇流器两个电阻阻值

楼主(2023-04-08):
路上捡到一个质量超级好的欧司朗镇流器,拆开发现里面两个电阻断裂了,想去淘宝买些替换,高手们麻烦帮忙看一下阻值分别是多少?!先谢啦

网友A:
1,150k,2,0.2欧姆。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认为剪断的,焊上就行,不过如果人为剪断,可能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0k,2,0.2欧姆。

多谢兄弟你指点,可以麻烦看一下我写的电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认为剪断的,焊上就行,不过如果人为剪断,可能有其它问题

这个被大电容砸断了,不是人为剪的我捡到两个,对比了一下

楼主:
这个是我对比色环电阻表写的,阻值是不是写的不对?!

网友C:
R32应该是20欧姆,色环为红黑黑金;R50有点看不明白,棕蓝绿黑黄?1.65M?如果没有蓝色环的话,应该是1.5M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2应该是20欧姆,色环为红黑黑金;R50有点看不明白,棕蓝绿黑黄?1.65M?如果没有蓝色环的话,应该是1.5M ...

r50颜色应该是棕蓝黑黄棕

楼主:
最新色环颜色排列,麻烦各位高手帮忙解惑

网友D:
如果确认镇流器没问题,把那两个电阻断的引脚焊根线再接回去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认镇流器没问题,把那两个电阻断的引脚焊根线再接回去不就行了吗。 ...

图片上面还有别的东西也砸断了一个,不过有型号,我淘宝已经收藏了。就是这两个电阻阻值不好搞定

网友:
大品牌就是舍得用料一点

网友E:
这个电阻没事的呀,刮开它的小短腿再焊上就可以了呀。想知道阻值的话刮开小短腿用万用表也能量出来呀。靠色环来辩别的话,R32确定是2欧姆的,但R50拿不准,看图片有6个环,楼主只报了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没事的呀,刮开它的小短腿再焊上就可以了呀。想知道阻值的话刮开小短腿用万用表也能量出来呀。靠色 ...

经过兄弟提醒,好像真的有6环,我晚上回家再仔细去看看

网友:
色标电阻,只要没坏掉,补焊。

网友F:
先用万用表测个大概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兄弟提醒,好像真的有6环,我晚上回家再仔细去看看

回家仔细看了一下,还是5环色组,那个6色是光线关系,多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万用表测个大概再说

我在医院上班的,不是专业电工,家里没有万用表,也不会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