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详细PK:慧荣SM3267AB AE 与 群联PS2251-07 UP307 贴 东芝TH58TEG9DDJBA89速度对比

楼主(2023-04-08):
今天周末放假有空,现在应该大部分公司基本上都不忙吧。

想着对这2款主控做一下速度对比测试下面直接正题:

主角1:东芝TH58TEG9DDJBA89 4CE  19NM 芯片 这个芯片属于明星产品 使用广泛

主角2:4个主控板如下 都是同一时期的产物!!
分别为:PS2251-07 64PIN/PS2251-07 48PIN/SM3267 AE/ SM3267 AB

说明:
群联PS2251-07 64PIN:有64个脚位 通属说法喊为(大头主控)也可以喊UP307。据说可以8CE 还有人说可以双通道 实际情况需要看板子PCB决定。说法与PS2251-03大头一致。

群联PS2251-07 48PIN:只有48个脚位 小头主控  只可以最大支持4CE 。另外发现48PIN的群联主控很多可以PIN-TO-PIN。本人已经测试有:PS2251-03 PS2251-06 PS2251-07三款

慧荣SM3267 AB: 慧荣厂家的明星产品 主打启动兼容性好的特性 缺点:第一次量产只能使用USB2.0接口 U3接口无法正确识别!最大只支持4CE。可以与下面的AE主控PIN-TO-PIN。

慧荣SM3267 AE: 此款为AB的基础上升级版本 改进了AB的缺点 U3接口可以直接量产 支持更新制程的芯片颗粒 据说读写有提升(我没有感觉出来) 主控内置了VCCQ3.3V与1.8V  同样最大只支持4CE。

为了测试的正确性与可对比性:
1:4个主控板子全程使用同一个TH58TEG9DDJBA89芯片。(大家可以留意芯片的生产周期:14299AE      拆焊4次 )
2:全程使用同一台电脑 同一个操作系统 同一个USB3.0接口测试 。
3:U盘全部格式化exFAT格式。

电脑配置如下:非常老的台式机

================================================
================================================

下面开搞~~~~

慧荣篇:

SM3267 AB 主控:焊接

量产:

软件检测图:

跑分:

拆下芯片继续:

SM3267 AE 主控:焊接

量产:

软件检测图:

跑分:

拆下芯片继续:

测试结果表明: AB与AE实际跑分测试没有多大差异(只表达个人观点 不排除使用不同固件后存在的太大差别!!)

==================================================
==================================================

群联篇:

PS2251-07 48PIN 小头主控贴9DDJ:

量产:

软件检测图:

跑分如下:

4K未对齐:

4K对齐后跑分:

然后拆下芯片继续:

下面重头戏来了:

PS2251-07 64PIN 大头主控贴9DDJ:

量产:

CG软件检测图:

4K未对齐:

4K对齐后跑分:

拆之:

与小头PS2251-07实际对比可以看出 写入速度提升不大  读取速度有大幅度提升 (是不是双通道不下结论

对于这个速度表示很满意!非常可惜的是这款大头主控的BGA152板子市面上非常难找!

整个测试全部PASS:拆之~~~~~~

总结速度如下:
群联大头PS2251-07>群联小头PS2251-07>慧荣SM3267AE>慧荣SM3267AB

最后的最后:以上全部为本人个人观点 不表示全部 谢谢!!~~

最后的 最后的 最后的彩蛋:大头群联PS2251-07单贴东芝0DFK 128G速度:感觉LD~~

网友A:
群联的 主控    启动识别  是个问题

还是慧荣的     兼容性太好了

网友:
我用ab和ae贴同样海力士16nm,前者读取怎么超都不过100,后者能超170稳定,ab和ae在速度上限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B:
又看见楼主发贴了,难得呀,最近都不太活跃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见楼主发贴了,难得呀,最近都不太活跃的样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重心放在别的地方了。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事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的 主控    启动识别  是个问题

还是慧荣的     兼容性太好了

不否认 也不赞同。

比如DELL电脑的系统恢复盘都是群联主控U盘 可以免费领取。海鲜市场逛逛大把的有人卖

网友:
有俩up19.和一个2251-03.另外觉得3111还不错

网友C:
同颗粒群联的速度不错,就是主控板少见价格也高

网友D:
慧荣SM3267 AE: 此款为AB的基础上升级版本 改进了AB的缺点 U3接口可以直接量产 支持更新制程的芯片颗粒 据说读写有提升(我没有感觉出来) 主控内置了VCCQ3.3V与1.8V  同样最大只支持4CE。

楼主说的可能不严谨,3267系列只是支持1.8V的VccQ,而没有内置1.8V的LDO,要支持1.8V颗粒必须外挂LDO,3268则是内置了LDO,直接切换R43/R44就行。但是3267/8的1.8V可以说是摆设,除了那些只支持1.8V的3D颗粒(实际上3267/8配这些闪存并不能发挥出真实性能,上3281会更好,例如L06B在3268上的写入只有3281上的大约一半),那些3.3V/1.8V的双电压颗粒在使用1.8V电压时大概率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例如不认盘、卡Pretest、格式化失败、大量新增坏块、3.0下不识别等若干bug,而3281对这方面的问题反而就要少很多,像东芝DDJ DDK DDL在3281上就能正常使用1.8V开卡和使用。

并且3267配东芝DDJ/K/L并没有那么慢,我自己做过几个3267AE + 8DDK的盘,都能轻松做到读150写75,使用的是老毛子的T版整合包,不知道是固件版本不一样还是在2Die/CE的情况下会降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可能不严谨,3267系列只是支持1.8V的VccQ,而没有内置1.8V的LDO,要支持1.8V颗粒必须外挂LDO,326 ...

楼主的测试电脑win7系统,也就这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测试电脑win7系统,也就这速度了

其实和win7还是win10关系不大,u盘主控都是只支持大容量存储模式,换成固态u盘有没有uasp会带来更大的区别

网友:
大佬想请教一下,2251-07这个主控开卡需要刷入bin文件吗?之前折腾过几天,各种报错。印象中就成功了一次。半容还是2.0的速度。

网友:
虽然都没有用过这此主控,还是谢谢楼主分享,都是装自己的机,用903都没问题,U盘写入没有100+以上,看着都急,都是放电影为主!

网友:
如果不做系统,群联速度挺快。要是维护电脑,安装系统,还是慧荣兼容性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颗粒群联的速度不错,就是主控板少见价格也高

之前有人卖UP303跟UP307拆机主控板5毛钱一片,U口没有插拔痕迹,

网友:
303跟307太难折腾了,折腾了很久也用不了,,,,,或者是2.0的速度

网友:
看了楼上都是大神

网友:
3281表示不服
不过群联的确实要给力一点

网友:
903除了没有4K,其他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