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插座,我还是喜欢叉试的

楼主(2023-04-08):
   由于家里用电设备扩容,需要增加个插座,首选明装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现在多孔的插座流行一体铜条,也许是设计原因,三孔处多是勾式的,如图

    找了半天,找到了个老式的导线连接非一体铜排的的是叉式的

   窃以为,之所以做成勾式的是为了节约材料,简化生产工艺,在没有材料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这种结构弹性疲劳能力不如叉式的

网友:
估计出于结构设计或工艺简单改的,不是为了使用寿命。叉式连接铜排一般只能平放,不如后面这种立放省空间好固定

网友:
不是太明白两种结构的不同点,坐等大神们科普。

网友:
看上去叉的弹性要强点

网友:
俗话说“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只要材料合格,两种做法都可以吧?

网友:
勾勾叉叉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生产线设备吧

网友:
没见过勾的,见过的都是叉的,研究的如此透彻,我喜欢

网友:
第一种接触更好

网友:
感觉只要材料弹性好,两种都差不多吧。

网友:
老标准接触电阻大,容易发热,导致火灾。。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像叉呢,不过这种看起来接触面积更大一些

网友:
早年的插座不仅是叉式的,而且是两个像两个面对面的 “耳朵旁” 的形状,那个弹力更有保障。

网友:
这种接线端子不错,不伤线缆

网友:
很深入的研究!

网友:
看着第一个比第二个的 铜片要厚

网友:
忽视了一个接触面积,貌似第一种接触面积大与最后一种

网友:
勾式的相对要比叉式的兼容性好一些,要知道使用的插脚并不是很规范,厚薄不同,勾式的相对会接触的紧一些。

网友:
这种设计夹得紧

网友:
还得看质量不在于什么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