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CY6230C全自动万用表拆解/改9999/电路图独家全网首发

楼主(2023-04-08):
温馨提示:本人作为业余爱好者,既非专业人士,也非爱表一族,没见过啥世面,见识浅薄,本帖所有内容只是普通用户的个人使用体验分享,仅供参考。加之发帖仓促,水平有限,文章内容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请各位坛友多多包涵并随时指正!

第一部分:详细拆解

表的正面、反面和侧面,以及与数码之家名片的大小对比参照。实测长、宽、厚大约为60mm、30mm、130mm,不含电池及表笔裸重约为120g。

顶部是NCV天线和手电筒LED。

红色护套可以轻易取下。

背后只有一个电池盖,拆掉自攻螺丝即可取下电池盖。

电池盖固定螺丝为了降低成本直接使用自攻螺丝,并没有嵌螺母设计,加上外壳材质一般,拆装几次后螺丝扣已经有轻微滑丝,看样子要尽量减少拧螺丝次数,且尽量温柔以免彻底滑丝。

拧下四角的四个自攻螺丝,即可轻松打开外壳。后盖中电池仓与电路板之间采用连线焊接方式连接,因没有固定,打开时还是要尽量小心些。

万用表电路板全貌,看着还算工整。

IC1,64 pin  QFP封装芯片应该就是主芯片,外围电路与元件布局大体可以看出与DTM0660/DM1106EN之类芯片大体一致,但因为芯片无字具体型号无从得知。

4MHz晶振为主芯片提供时钟。

U2为 HE24C02,是常见的2K bit串行存储器,存储有设置和校准参数等信息,一旦出问题就会导致按电源开关无法开机而只是显示“Err”。

S2为宏发 HFD3/2.4-L1 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大体起到量程切换开关作用。

HFD3系列信号继电器的详细参数。

HFD3/2.4-L1线圈额定电压为2.4V,动作和复归电压大约为1.8V,可以保证3V供电下稳定工作;线圈电阻约为58Ω,额定功耗约100mW,低功耗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HFD3/2.4-L1为单线圈磁保持的,引脚排列和功能如图;附件是它的PDF,供参考。

Q6-Q11均为继电器驱动电路所用三极管,其中Q6、Q7为M6,就是常见的S9015 PNP小功率三极管;Q8-Q11均为J3,也就是常见的S9013 NPN小功率三极管。

Q3为背光LED驱动三极管;Q4为蜂鸣器和前面板的红色LED指示灯(电路板丝印NCV LED)等驱动三极管,因为NCV LED于蜂鸣器直接并联,所以当蜂鸣器响的同时红色指示灯也会点亮;Q5为手电筒所用白色LED的驱动三极管,它们均为J3,也就是常见的S9013。

J1 6P接口应是主芯片烧录接口。

Q1、Q2为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测量时主芯片的过压保护,防止因误测高压(比如220V市电)时将主芯片击穿损坏,均为J3,也就是常见的S9013;R1、R2、R3、R4、R5均为电压档的分压电阻。

R11应为0.01Ω康铜丝电阻,作为电流档的采样电阻。

F1作为电流档的过流保护,采用的是玻璃封装的5A/250V保险管。

保险管座是铁质的。

三个表笔插孔也都是铁质的。

对于保险管座和表笔插孔为何为铁质,哪怕它存在电阻大、易氧化、弹性差等等诸多缺点,但作为全球第一钢铁生产大国的国民,已经可以视为国货之骄傲!

前置LED照明和NCV天线。

拆掉电路板的5个固定螺丝,将电路板拆下。

电路板足足有1mm厚哦。

电路板背面全貌,除了有一个红色LED外并无其他元件。

五个功能按键,不要问我为什么丝印是上下颠倒的,这个应该由电路板设计者回答。

液晶屏和导电橡胶;功能按钮采用一体橡胶材质,不知寿命几何。

所有零件的合影。

第二部分:备份EEPROM,改9999显示、进入校准模式

1.备份EEPROM数据

DTM0660/DM1160EN以及类似单片机架构的万用表所用的存储器数据里面有万用表的出厂校准数据和设置信息,一旦丢失或损毁,轻则误差变大,重则功能失灵,甚至完全无法开机(本机存储器的数据如果严重异常就会导致装电池按电源开关只能显示“Err”而无法正常开机)。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一型号不同的表,其存储器校准数据内容也不相同,为了有备无患,此类万用表在使用前尽量先把存储器存储数据备份下。因空间有限,无法用烧录夹读取,只好将HE24C02拆下,读出24c02存储器的内容如下:

附件是存储器原始数据以备用,其他同型号表不到万不得已一请不要直接使用这个备份内容,否则会导致误差过大或其他严重问题。

2. 改9999显示

如图所示,修改9999显示需要将存储数据12H和13H改成0F 27(存储器中数据是前后倒置的,实际是270F,十进制就是9999),同时还要将换挡下限同步修改,也就是需要把14H和15H改成D4 03(实际是3D4,十进制就是980。其实改成960-998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建议离999太近,要适当保留一定误差空间,以免因为临界值误差而反复自动切换档位,所以习惯改为980)。

修改完成后的存储内容如下:

然后将修改过的数据写入HE24C02再焊回主板,开机即可变成9999显示。

3. 进入校准模式

此型号万用表支持闭壳校准,只需要在开机屏幕全屏显示的同时赶紧连按三下右上角HOLD/☀按钮,听到滴的一生长鸣即可进入校准模式。特意录了进入校准模式的方法,视频作为附件发出,供参考。

此时屏幕会显示V1.02版本号,

之后会显示C-XX,XX为变化的16进制字符,此过程大约会持续几十秒,

当蜂鸣器“滴”的响一声后,屏幕又自动变成一些变化的字符,此过程也会大约持续几十秒,

稍等蜂鸣器会再“滴”的响一声,屏幕变成了xx.xx mV,此时已经进入mV电压校准模式。

按电源开关按钮可以依次循环切换mV电压—V电压—电阻—电容—温度(℃)—电流各种测量模式的校准。

以电压校准为例,简单说明下校准方法(仅供参考):
电压校准应先校准mV档,再校准V档。进入校准模式,选择mV电压校准,然后直接用表笔测量一个基准电压(共100mV、200mV、300mV、400mV、500mV、600mV这六档基准值可以选择,建议采用比较容易获得的,我选择的500mV),然后根据测得得结果按HOLD或电容/通断按钮让屏幕显示500mV(若输入是其他基准电压值,就选择其他基准值),然后再按电源按钮确认并进入下一项V电压校准,输入基准电压值(建议选5V)重复上述步骤,即可完成电压校准过程。电阻、电容、电流的校准方法也是类似的方法,就不一一复述了。温度校准可以参考DTM0660上边的方法用热电偶用100℃沸水作为基准源进行校准。校准完毕后,将电源切断,再次接通电源开机就可以正常测量了。

第三部分:校准后简单测试

1.电压测试
注:直流电压测试采用米勒AD584廉价电压基准,室温约20℃,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2.5V基准测量结果为2.499V,基准电压值请参考我之前所发贴中相关图片(此处省略)。

5V基准测量结果为5.000V。

7.5V基准测量结果为7.501V。

10V基准测量结果为10.00V。

2.电阻测试
注:电阻测试采用0.1%精度的金属膜电阻,室温约20℃,因条件所限以下测试结果均仅供参考。

100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1Ω。

900Ω电阻测量结果为899.9Ω。

1KΩ电阻测量结果为0.999KΩ。

1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0KΩ。

100KΩ电阻测量结果为100.1KΩ。

3.二极管测试和频率测试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高达3.2。

轻松点亮蓝色LED。

按左上角按钮可以切换到频率档,测量5KHz方波的结果。不过此表的频率档灵敏度很一般,大致就相当于普通自动量程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切换到频率测量模式,连电脑主板cpu供电的250KHz都测不出来,于外壳所标示1MHz的量程严重不符,堪称鸡肋。

4.模式转换电压以及内阻

自动模式下会根据测量电压高低自动切换电压和电阻测量,一般会有一个转换电压值,低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了,高于此值会自动切换为电压测量。用可调电源逐渐降低电压,发现转换电压为0.5V(由高至低的转换电压),也就是说此表默认自动模式下最低可以测量0.5V左右的电压,低于此电压即自动切换为电阻测量模式。如果电压由低至高,一般会在0.45-0.55V左右转换为电压测量。

按左上角按钮进入mV电压档,可以测量小于1V的电压,弥补了不能测量低于0.5V电压的不足。不过没有手动电压档仍感到不甚方便。

电流测量只有一个10A档,分辨率为0.001A。测量时需要将红表笔插入左侧10A测量插孔,此时最低可以测量15mA的电流,低于此值无法测量。

测量方法:采用与另一个已知电压档内阻(11MΩ)的万用表串联起来测量可调电源输出直流电压,将可调电源输出调节到适当值,使串联的另一块万用表电压读数为14V左右,这时待测表显示的电压数值即为电压档内阻(单位为MΩ)。用以上方法,测得此表电压档的内阻大约为0.9MΩ左右。

频率档内阻只有0.8MΩ左右难怪灵敏度很一般。

本机的功耗与普通DTM0660/DM1106EN以及衍生型号的功耗相当,待机电流也基本一致,就不再一一发图了,有兴趣的坛友可以浏览之前发的(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评测贴《华博HT113C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简评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三)》、《价廉物也美?——南京天宇T21D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并简评(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一)》 ,
芯优频响好?——福仪FY76数字万用表全网首拆改9999加温度(能改9999廉价表系列之二)》

第四部分:全网独家电路图

实测手绘,仅供参考。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Q6-Q11与主芯片29、30脚组成的继电器驱动电路。
通电开机复位或者由电阻、电容、二极管等挡位转换为自动模式以及测量超过0.5V电压(IC1主芯片的35脚电压高于0.5V)时,IC1 主芯片进入默认的电压测量模式,IC1 29脚发出一个高电平脉冲,Q11、Q9、Q7导通,同时Q8、Q10、Q6截止,使S1继电器的12脚为3V左右高电位,1脚为0V左右低电位,继电器进入复归模式,将9脚与10脚相连而与8脚断开,切断了PTC1与IC1 39脚的连接;而
反之,当手动切换为电阻、电容、二极管等挡位或由自动模式转为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模式(IC1主芯片的35脚电压低于0.5V且不为0)时,IC1 主芯片IC1 30脚发出一个高电平脉冲,Q8、Q10、Q6导通,同时Q11、Q9、Q7截止,使S1继电器的1脚为3V左右高电位,12脚为0V左右低电位,继电器进入动作模式,将9脚与8脚相连而与10脚断开,相当于连通了PTC1与IC1 39脚的连接,使IC1可以进行测量(可参考DTM0660 的说明书中13.11-13.17,附件:DTM0660说明书。)

因为引入了磁保持功能的继电器,不需要继电器线圈一直维持电压,只需要IC输出一个脉冲即可完成动作/复归以实现量程的切换工作,相比之前用光电耦合器(比如之前评测过的 CY-8231晨洲岛FS8230优仪高UA8888等等都用的AQV259A,就是松下出品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它维持导通的功耗是75mW,所以它们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等挡位的工作电流就要比默认的电压/自动模式高不少,大约为2.7mA左右,而这个万用表不存在这个问题)保持导通必须有一定维持电流而言进一步减少了不必要的功耗,有效延长了电池待机时间(本机功耗与普通DTM0660万用表相当)。

经实测,功能键(实际功能为准)与引脚矩阵的对应关系

                23                     24

20        HLOD/BL

26        Dio/Cont              mV

VSS        Power                NCV

未发现有其他预留。

发点个人感慨:数字万用表从最初的手动(典型为DT830以及DT890所用7106芯片,1999显示)到自动量程(典型为胜利VC97所用FS9721,3999显示)再到单片机自动量程(典型为福仪FY76所用DTM0660、DM1106EN以及国货SD7501系列,5999显示),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智能化(傻瓜化),这也与绝大多数电子设备发展的方向一致。随着单片机架构引入万用表领域,单片机扩展性强、价格低廉性价比高等等的优点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万用表的生态,大大加速了万用表“智能化”,使之前只有某些高档”台式万用表才具备的“全自动”功能在所谓“低端”万用表上首先获得了普及。最近几年流行的“全自动”万用表已经横扫所谓“低端”入门市场,将之前盘踞于此的DT830和DT9205之流扫入了垃圾堆。随着“全自动”功能的逐渐完善(从只能“自动”测量电压电阻,到可以“手动”切换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再到“手动”切换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温度频率),电路也越发成熟(磁保持继电器的已经取代早期普遍使用的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不仅降低了功耗,继电器的双路切换开关还顺带解决了“全自动“模式和手动切换到电压模式时内阻过低的痼疾,与使用相同方案的普通自动量程万用表相比性能和功耗都几乎已经没有了什么差异),都已经威胁到”低端"自动量程万用表的生存(哪怕自动量程万用表价格一路走低,依然难掩颓势)。三十多的SD7501 5999显示的自动量程表,不用特价随便买,这在几年前完全无法想象。当然,这些在“低端”市场发生的事情暂时还无法影响到所谓“高端”市场,大厂们的日子还可以继续过下去,不过这种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如果依然固步自封不顺应潮流,难免落得个“柯达”的下场。

后记:为了吸取上一帖《日置DT422x的克隆?欧力德DM6218万用表拆解/评测以及电路图全网首发》的教训,让各位坛友获得更好的浏览体验,此贴将拆解搁在前边,测试尽量简化并置于最后,同时去除一些不是非常必要的内容(包装、附件、开箱等等均忽略不计,最大限度简化测试项目),直尽可能减少了图片和文章长度,效果是否更好了一些?请各位坛友提出宝贵意见。

另外,此贴能顺利完成离不开 @我是不会修  坛友的大力支持,在此向
@我是不会修   坛友表示衷心感谢!!!

楼主:
检索了下,发现论坛似乎有人发过拆解贴,,但为了兑现对无私资助的承诺,还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用心完成了此贴,并且要保证帖子的质量,哪怕劳神费力也依然无怨无悔。

网友:
还是硬封装的,不错

网友:
现在万用表不大多是牛屎了,这个竟然不是

网友A:
我更感兴趣能否开启RS232数据传输功能,
就是把FA地址的CC改成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感兴趣能否开启RS232数据传输功能,
就是把FA地址的CC改成CE

全自动万用表都是定制固件的,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独家发布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家发布

支持一下

对,电路图是我自己实测手绘的,只在数码之家论坛独家发布。

网友C:
带磁保持继电器的万用表比较少见。

网友D:
在这类按键表中
这款是功能最全,价格最低,各 功能切换也是最快捷的(大多是单向循环切换)
缺点就是电压档和电阻档不能锁定吧。
我差点就买了。

大神们应该可以打开,功能锁定和量程锁定等等

网友:
高手,能自己修改万用表固件。。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高手在民间,佩服

网友:
元器件布局看着规整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类按键表中
这款是功能最全,价格最低,各 功能切换也是最快捷的(大多是单向循环切换)
缺点就是电压 ...

缺乏一个手动切换电压档的功能,很是遗憾。也说明DTM0660及其衍生型号是很有潜力的芯片,不过厂家缺乏相应技术实力无法开发出更好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磁保持继电器的万用表比较少见。

之前评测过的类似全自动万用表还是用的光耦隔离继电器呢,现在已经进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缺乏一个手动切换电压档的功能,很是遗憾。

再找找
如锁定在24C02里的就好办
如烧到主芯片里的,那就无戏

你这款好像TB上没找到(今天刚又找了,要卖80左右)
我年初买时,找到是济州岛的,还是充电版的38吧(这机还是二节7号好,很省电的。

网友:
小白表示太高级不会用

网友:
照片清晰 文字详细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这是纯技术贴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找找
如锁定在24C02里的就好办
如烧到主芯片里的,那就无戏

引脚和按键的定义只与芯片烧录的固件有关,存储器数据是无法改变的。这个表PDD上大约40-45左右就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