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大哥们学习主板维修有没有什么从零开始的教程或者路线图啊?

楼主(2023-04-08):
一直想学习主板的元件级维修,就是能定位到主板哪个电容电阻出了故障然后进行更换这种,看着B站的一些up主拿个万用表就能够判断哪里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换个电容或者换个电阻就能重新开机,让坏掉的主板重获新生,感觉好厉害。我最近也有一块主板出了问题,内存插槽有两个失效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故障,可能是以前电脑搬动过程中造成的故障。但我不知道如何维修,网上查了查需要锡炉重新焊制内存插槽,但是我又怕是哪个电容出了故障重新焊了插槽也没用,于是想学一学主板维修,看能不能找时间自己把它给修好。

网友A:
自己学有点难,最好找个师傅带,一定要脑子好使偷学就会的那种

网友B:
你还是先学修简单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有点难,最好找个师傅带,一定要脑子好使偷学就会的那种

确实是,但是就是爱好者水平,不用学太深。

网友C:
这个都是慢慢积累经验的,修的多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doc-view-7336.html

谢谢,我去找本书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学修简单的开关电源吧

我的电路只有高中水平,模电数电一塌糊涂。比如这个开关电源,是什么意思我就需要上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慢慢积累经验的,修的多了就好。。

哈哈,确实,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入门了感觉就可以靠经验了。

网友E:
基本都是高中水平啊,我也差不多,开关电源都修不好,只能修改电风扇,换电容。哈哈

网友F: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修得多了就好了,都是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都是高中水平啊,我也差不多,开关电源都修不好,只能修改电风扇,换电容。哈哈 ...

哈哈哈,现在电路图都看不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修得多了就好了,都是套路

就是想学这个套路

网友G:
芯片级维修,你先要了解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然后才能一点一点的维修,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学会的,从维修各种小电器慢慢总结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级维修,你先要了解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然后才能一点一点的维修,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学会的,从维 ...

确实是~感觉还是要投入大量精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看我的帖子,修得多了就好了,都是套路

学到了,马上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