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己做个螺丝刀手柄

楼主(2023-04-08):
朋友从厂里带了十几个电动螺丝刀批头,一直放着用不上,今天无事做个手柄。
截取一段木材,手电钻+小角磨机=简易车出一个手柄。

用一段不锈钢管做衬套

切割个卡槽,固定批头。

比量比量插拔都挺方便

磨掉不锈钢衬套多余部分

手感不错

插拔很方便,有一定阻尼。

这种批头质量还不错

木质手感比金属强多了,拆些小螺丝很轻巧。

网友:
思路不错电动批头比较耐用。

网友A:
继续改造,前面做造型增加摩擦力,后端安装轴承

网友B:
简单实用,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看的

还行就个木棒子,没啥技术含量,没论坛神器逼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改造,前面做造型增加摩擦力,后端安装轴承

木头磨圆要求不高,在上面开槽啥的就没趁手工具,搞不好就很丑,就这样吧。

网友D:
楼主你的元呢,换论坛多合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还不错的。

比金属手柄轻巧,手感也不错,拆小螺丝很顺手,关键能利用上这些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元呢,换论坛多合一了?

攒了几年才够换一套。
没有时心痒痒,到手感觉一般般。

网友E:
楼主手柄做的不错拉些槽手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柄做的不错拉些槽手感更好

关键没工具(手电钻+角磨机)简易车了个圆棒,拉槽拉不直、深浅不一,会很丑。就只能这样将就。

网友F:
适用就行,有材料、有工具就能DIY

网友:
套管和木柄之间怎么固定的?用大力时会不会随着转?里面加强磁铁了吗?

网友G:
手工不错,如果不说,还以为是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适用就行,有材料、有工具就能DIY

这种没技术含量的DIY,就是为了实用。
关键能利用上这些批头,单独买手柄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工不错,如果不说,还以为是买来的。

若是找个密度高的好木材,车出来就更漂亮,再拉一些装饰槽,既美观又能增加手持摩擦力。我这个就是为了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手艺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