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邦华SH-222无线扩音语言机电流声很大故障求助

楼主(2023-04-08):
幼儿园老板的一台无线扩音语言机有很大的电流声,叫我帮忙看一下是否能弄的好,这都是帮忙的事,先后帮他修过几个小家电,这个扩音机还是头一次接触,拆开看了一下,板子上没有烧坏的地方,电位器也是好的,下一步不知道从何检测,麻烦有修过这类机器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上图
wechat_upload168094870664313de2d49b9
wechat_upload168094870864313de46560c
wechat_upload168094870964313de5db0de
wechat_upload168094871164313de76bd31
wechat_upload168094871264313de8bf394
wechat_upload168094871464313dea4ffe6
wechat_upload168094871564313debd8b69
wechat_upload168094871764313ded8424c
wechat_upload168094871864313deedf28e
wechat_upload168094874464313e085b23b
wechat_upload168094874564313e09eb79e
wechat_upload168094898264313ef6614bd

网友A:
有备用电瓶吗,换个电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备用电瓶吗,换个电瓶试试。

有人监控的12V电瓶,比这个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备用电瓶吗,换个电瓶试试。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这个扩音机可以用交流和直流电
wechat_upload1680951020643146ec714e9
wechat_upload1680951022643146ee3765c

网友:
检查接收电路,

网友B:
脱开输入,如果功放还是响,就是功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开输入,如果功放还是响,就是功放坏了

一说功放 脑袋就大

网友:
先按6楼说的试试,判断是前级还是功放的问题。
查查mic输入部分,也有可能是从mic方面引入的干扰。

网友:
50W功率蛮大的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邦华,但配套无线话筒没捡着,于是拆得只剩外壳和喇叭,搭配一个蓝牙播放器板子,效果还不错。
交流声大,首先看只用电池是不是正常,然后检查功放芯片和前级,电位器也看看。

网友C:
应该还是电池问题!在带载情况下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电池问题!在带载情况下测电压!

不开机时电压12.3v,开机后只有11.92v,调节那个画圈的电位时,电压降低,因电流声太大,非常刺耳,所以没办法调节到最大,到底降到多少V,没法测量

网友D:
直接把那两个电位器一换,立马就解决问题了。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功放块故障,不过第一种问题最多。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电位器的问题!先把电位器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那两个电位器一换,立马就解决问题了。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功放块故障,不过第一种问题最多。 ...

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
先生见外了

网友:
电位器容易坏,不过电流声大很像某些电容老化漏电造成的~不妨检查一下板子上的电容。

网友E:
这年头的网络通信足够方便,录一短片传上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头的网络通信足够方便,录一短片传上来听听,

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上传视频,显示不支持此类扩展名,用手机录的和在附件里面录的都不行

网友:
先并(电解)电容,不行就沿信号交流短路听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