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美的空调直流电机怎么拆

楼主(2023-04-08):
这个是空调上换下来的,原来用着声音突然变大,每天一开空调吵的受不了,后来换了个,现在这个想拆开看看,但找不到下手的地方,网上找了各种拆的视频,都跟这个不一样。
各位看看怎么才能拆开。

网友A:
上面的铁皮撬开就行了,里面全是注塑工艺灌死的铜线都看不到就一个驱动板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从轴心下手,
这个不贵50不到,上个月我也换过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从轴心下手,
这个不贵50不到,上个月我也换过一个。

你买的电机很便宜啊,,,我买个交流电机都要这个价了

网友:
这是要大力出奇迹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电机很便宜啊,,,我买个交流电机都要这个价了

千古不变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铁皮撬开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将上盖的卡扣撬开

网友:
一撬就开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撬开

网友:
这个那么容易坏吗,不是直流的耐用吗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铁皮撬开就行了,里面全是注塑工艺灌死的铜线都看不到就一个驱动板 ...

铁皮太厚了,手上没有趁手的工具,有点难搞。

网友:
可以尝试在轴的位置渗电机润滑油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上盖的卡扣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