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7B电压档有底数,电流档超大底数无法测量维修!

楼主(2023-04-08):
网友发来一块15B+和一块17B,让校准一下15B+,至于17B是让顺带帮忙看看,因为是人生第一块万用表,有很多回忆!希望能修好!
故障原因是外借后,电池盖也没了,精度也差的离谱了!无法正常使用,就一直封存!这次一并寄过来,希望能抢救一下!
开机试了一下,电压档开路有底数,电流档无法正常测量!拆机看到主板多处腐蚀,很多地方过孔有铜绿。清洗主板吹干后,电压档底数问题解决了!
然后就是电流档,开路有巨大的底数,几A以上的底数,接电流后,貌似也不能正常测量,显示读数是错误的。对照电路图,看了一下电流档部分的电路图,跑了一下线路,发现有两个过孔之间走线不通了,在负极电池弹片旁边,应该是腐蚀造成的。

网友:
改名吧:我不是不会修。

网友:
你是忒会修

网友:
自称不会修,却经常修,还总是高级的东西

网友:
15B/17B漏液腐蚀的太多了。

网友A:
我们公司的15B 17B最后都挂在南孚电池手里。真是公家钱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15B 17B最后都挂在南孚电池手里。真是公家钱不心疼。

个人用的,漏液的也比比皆是!哪怕天天用,都能漏液。还是耗电大的表好,基本漏液之前都电压不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15B 17B最后都挂在南孚电池手里。真是公家钱不心疼。

现时凡是有可能在电池仓待超过3个月的,我都会改用充电电池,避免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