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全汉蓝暴FSP550-50YLN电脑电源

楼主(2023-04-08):
之前废品站捡的,用了多半年吧,昨天挂机下载游戏的时候,自动关机后再也起不来了,换了个电源电脑硬件没啥事,这电源的问题就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没任何反应了,断电后故障依旧,拆开看看吧,感觉做工还行用料一般,每个线都要标识好评,而且没有水泥块,不知问题出哪里了,照片拍的有点少了看个热闹吧。

网友A:
把电源插上电(不用接主板),先测一下5vsb电压是否正常(对地电压),如果5V待机正常,短接PS-ON和地(随便拿个镊子插进那两个孔就行,插进去要保持一直插着的状态,相当于开机),测其他电压(3.3V,5V,12V)是否正常

网友:
风扇转一下,说明是电源保护了,需要检查是误保护,还是真的保护了,少哪组电压或者是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插上电(不用接主板),先测一下5vsb电压是否正常(对地电压),如果5V待机正常,短接PS-ON和地(随便拿 ...

好图,保存了 ,短接后我测了12v主板供电没有,明天照着图再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图,保存了 ,短接后我测了12v主板供电没有,明天照着图再测测

12V没有别的应该都没有,估计真的是楼上说的保护了,需要查一查是哪路保护什么原因保护,可以测一下短接的瞬间有没有12V电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一个长城电源也这样的问题。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说明开的那一瞬间还是有电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fsp的电源感觉比其他牌子难修

网友:
先测所有输出和GND是否短路

网友:
我的记忆P16接地风扇才转。

网友:
这是我拆过的全汉蓝暴经典450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758&fromuid=1536650
结构看着差不多

网友:
估计短路保护了,要找一下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电源要折腾的话还可以折腾,只要不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就好弄一点,问题出在低压这边了

网友:
全汉电源一般般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里面布满当

网友:
目测主板原件有虚焊,先不想复杂了,加焊试一试

网友:
希望能救活

网友:
看起来还挺新,灰尘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