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定时器“倒转”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3-04-08):
电器类别:电饭煲
故障现象:功能选择后,加热正常,但定时器不定期(次)倒转,有时正常(定时器逆时针旋转——正常),有时顺时针旋转(也能加热煮饭,但时间越走越长),老人用的时候也不管它,将就用,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饭熟了,拨掉电源了事。

故障处理:更换定时器,功能恢复正常。没技术含量,挣点分。
问题思考:定时器为什么会随机性顺时针旋转或逆时针旋转?难道内部线圈极性随机性“调头”?!不亲自体验,老人描述故障时,我还坚定的说不可能。

网友:
这个是定时器里面的电机故障了。。。。

网友:
用机械式定时器?

网友A:
电机是随机双向运转的,止逆装置有问题了,我是猜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齿轮坏了

网友:
应该时定向机构坏了

网友:
定时器居然会有这样的奇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
我的定时器老是卡住不动,也想拆开看看。。。

网友B:
纵擒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定时器是纯机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擒部分出问题了

谢谢!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时器是纯机械的么?

不是!第三图,左半边的下面部分是个220V线圈.

网友:
若是机械定时器,拆下来修修,定时器好修

网友D:
我家的电压力锅就出现过这个故障,好奇定时器为何反转就拆开研究,里面是一个交流同步不定向电机驱动。这种电机启动后转速与交流电源严格同步,但是转向随机,定时器采用偏心滑块,正传是顺茬,可以一直转。倒转是逆茬,转不到一圈就被阻挡而改变转向,而滑块上涂有类似凡士林的油脂,将滑块粘在主轴上,受力后又能滑动。倒转是因为油脂干涸沾不住滑块,重新加点凡士林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压力锅就出现过这个故障,好奇定时器为何反转就拆开研究,里面是一个交流同步不定向电机驱动。这种 ...

嗯!谢谢,您说的那个滑块,我猜就是我第三图的右半部分,主轴上那个黑色带点钩子金属滑块.多谢!

网友:
这种定时器我研究过,知道它为什么会反转,你把电机哪边的转子拍出来,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反转!

网友:
定时器不定期(次)倒转,有时正常(定时器逆时针旋转——正常),有时顺时针旋转(也能加热煮饭,但时间越走越长),

纯机械的吧。。。

网友:
止逆装置有故障了。。。

网友:
电力驱动的计时器,早期很多定时插座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随机双向运转的,止逆装置有问题了,我是猜的。

就是蓝色齿轮下逆止的塑料片片的问题,粘上点硅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