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九阳豆浆机失败求助

楼主(2023-04-08):
豆浆机电机突然不工作了,拆修失败,求大神指点
1,电机应该没坏,给电机通了24v电源,可以缓慢转动,,,电机好像时30v的 ,手头没有30v电源,
2,最下面的探头最外侧2根线量也是106k,好像也没坏啊?
3,豆浆模式能听到加热的水声,加热应该没坏,
4,打到果汁模式,量电机的电压时0,没电压
不知道下面往哪里找了,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电机有可能阻力卡住

网友:
红圈有个性。

网友A:
一般豆浆机都是永磁直流220V的电机  也有串激电机   不可能只有30v电压   加热管正常阻值应该是几十欧  电机阻值几欧到十几欧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

楼主:
这是变压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豆浆机都是永磁直流220V的电机  也有串激电机   不可能只有30v电压   加热管正常阻值应该是几十欧  电 ...

30v 是上网搜的啊,网上说豆浆机电机一般是直流30v  我给电机上的是直流24v电源,可以缓慢转动哎?  电阻是两个水位检测  下面那个,搜的说正常是100k    家用豆浆机哈  不是一个下面水位检测和上面的温度检测么??

网友:
有时候拆机清洁,重新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继电器吧,加12V是否吸合!

网友C:
我修过,一般是继电器触点损坏,你这个没看到继电器在哪。

网友:
密封不好锈迹斑斑、清洁电路板插接头

网友:
漏过水还是果汁进去?拆出来先洗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一般是继电器触点损坏,你这个没看到继电器在哪。

黄色贴纸那个应该是

网友:
如果是30V电机,那就查30V电源是否正常。不排除电源问题,那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继电器吧,加12V是否吸合!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v 是上网搜的啊,网上说豆浆机电机一般是直流30v  我给电机上的是直流24v电源,可以缓慢转动哎?  电阻 ...

24v电源是直流的吧,转应该是直流电机

网友:
电机是多少伏的,拆出电机就能看到。能明确这个就能排除一些疑点。

网友:
豆浆机电机不可能只有30v,应该是220v直流,检查继电器倒是个思路。

网友:
开局三板斧,先盲量电阻二极管

网友:
看一下和电机有关联的元器件有没有问题,特别的串联的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