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和8L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3-04-09):
使用多年的燃气热水器突然歇菜了,打开自来水龙头没有听到噼啪的脉冲点火声,风机也没有启动,流出的是冷水。受好奇心驱使打开机壳一探究竟。

温度显示屏正常,说明电源部分是正常的

拆开外壳拧开水龙头用手拨动微动开关能点火

说明问题可能出在水气联动部分上

估计皮碗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拆开水气联动部件果然发现皮碗边缘破损,更换后点火恢复正常,热水源源流出。

谢谢观赏!

网友:
准确找到故障,高手。

网友A:
我家那个是上次修过后 用了5年 又坏了,拆开发现 水箱右上角 破了点,怪不得 用的时候有股煤气味。就不修了,将另外那台搬过去用。
        还有就是 那个微动开关 也常坏。

网友:
皮碗漏了进不了气,换皮碗也干过几次。

网友:
这种水气联动式的好修,前天给租客修了一台,点火暴燃,最后就点不起火,电池换的新的,拨开微动开关,电池阀能吸合,点火针无火花,确定是控制点火器的问题,换好点火器后恢复正常

网友:
自已会修真好

网友:
这个皮碗是个易损件,应及时可用自行车内胎代用。

网友:
水气联动部件与微动开关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是上次修过后 用了5年 又坏了,可惜 水箱右上角 破了,怪不得 用的时候有股煤气味。就不修了,将另 ...

漏气确实不能用了

网友:
皮碗是易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是上次修过后 用了5年 又坏了,可惜 水箱右上角 破了,怪不得 用的时候有股煤气味。就不修了,将另 ...

漏气很危险了

网友:
水气联动部件

网友:
准确定位,这得有扎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网友:
楼主这是一锤定音!

网友:
这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高手啊

网友:
都是什么都会修的大佬...

网友:
水阀门漏了?

网友:
这个就像电热水龙头,靠水压接通电点火。。。

网友:
还好,俺的用了11年还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