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自动洗手液挤出机:CENTRALIN WLC919

楼主(2023-04-09):
『X折腾』自动洗手液挤出机
承接了一台洗手机,就是不灵敏,有时候又乱出液体

翻盖电池,两颗5号电池驱动,能接受

按键都在感应区,难怪会不好用

底部有参数铭牌,搜了一下这个品牌,还挺贵的

拆解区在电池仓有个防水胶条

螺丝挺深

拆掉就可以看见内部了

抽出电机,就可以看到电路板了

感应区研究半天,才发现要撬开盖子,才有固定螺丝出现

电路板,有腐蚀,清理、补焊后,恢复正常

可调电源上电测试

细节上再拍一下电路板

组装后发现不好用,

拆开发现抽液处没装好,上面是有卡子的,装错就抽不彻底

重新装好测试

真是感慨。。想想还是传统摁压式的好永。

网友:
出厂品控偷懒了

网友:
还是习惯手动按一下的,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底部有参数铭牌,搜了一下这个品牌,还挺贵的

值钱的是牌子,而不是自动洗手液挤出机。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后面芯片电阻电容和引脚的位置,打点704装回去就行了,避免二次返修,明显毛病出在后面了,只有前面防水做足了

网友:
我使用的是手动按一下的,习惯了,不容易坏。

网友A:
疫情期间,经常用到

网友:
渗漏问题,用不久

网友:
看这板子,没有涂防水胶?不应该吧?

网友:
这是电路板受潮了?这做工,寿命长不了。

网友:
控制不好,乱出液,修好了。

网友:
品控有问题

网友:
还是手动的放心,自动的容易出故障

网友:
做工真好看,就是拆着费劲,估计是一次性产品设计吧

网友:
出来的都是泡沫,是专用的洗手液吧?

网友:
看内部做工一般般,用的时候要倒过来放吗?

网友:
不是很理解某些产品真的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疫情期间,经常用到

疫情期间建议还是用电动出水,手动出洗手液意义不大。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这种

网友:
看做工用料也还不错啊,难道是质检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