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S-ST25剃须刀拆解

楼主(2023-04-09):
现在有点时间,把论坛没有的拆机,尽量补下,给后来者一个参考。水平有限,还请海涵。
日本原产,塑料件的光滑度,吻合度,材质和高达模型很像。取来螺丝后,轻轻一拉,盖板顺滑的就下来了,设计很好,有组装模型的手感。已经修复好

楼主:
电池是通过两端焊接的接头卡上去的,可以无损更换。剥开松下皮,里面居然是索尼电池。用电工刀把负级接线柱切下,很难。正极切不动,太紧密了。这把刀是老货,国产的,切钢壳,刀刃没变形,估计是真的进口钢。

楼主:
原装带接线柱的电池太贵,手里正好有索尼同型号电池,塞进去负极不能接触弹片,用金属片垫起来后,不通电。可能需要充电器激活下?充电器在车里,有空试下,就暂时不装回去。这个剃须刀比同价位博朗好用,刀头安莱钢,好像比较特殊。除了第一次新机没磨合好,出血,后面无论怎么用都是舒服。剃的相当干净,比飞利浦各种刀头,博朗,小米干净。对于旋转刀头降维打击吧,比较贴合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

网友:
电池不便宜

网友A:
能换锂电池吧

网友:
又是松下 的,松下 的好像都是振动式样的,我也有一个,也是来回振动的

网友B:
没用过松下这种样式的,用的都是飞利浦那种,飞利浦那种很耐用,不知这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松下这种样式的,用的都是飞利浦那种,飞利浦那种很耐用,不知这种如何 ...

耐用比不上飞利浦,原理决定的。网会磨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锂电池吧

拆开就是为了换电池

网友:
看结构还挺复杂的。

网友C:
松下剃须刀不错,就是电池有点小。

网友:
结构还挺复杂

网友:
往复式的要多准备几个网面,我的就阵亡了
还是飞利浦的活得久

网友D:
这种不如旋转的剃须刀舒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如旋转的剃须刀舒服吧

舒服多了,可以试试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剃须刀不错,就是电池有点小。

追求手柄的握持,如果稍微宽一点放两节电池就好多了

网友:
剃须刀还是飞利浦的好

网友:
松下剃须刀可以。

网友:
这个是电机往复还是电磁震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