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11万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3-04-09):
选它,主要是跟111差不多个头,差不多样子的众仪小表里,111是为数不多的有手动量程功能的。而且是0660方案的,按大家的说法,就是可玩性比较高!
我对众仪万用表向来评价不高!很多人说众仪也有优点,比如便宜,出厂精度高!便宜是事实,至于精度高,这其实也不完全是众仪的功劳,众仪唯一的功劳是出厂校准比较仔细。最大的功劳还是0660芯片本身的流弊!甚至外围不需要什么精密元件就能做出比较不错的精度!
继续讨论111这表,基本感觉就是小,轻,滑!
转盘手感不好,旋钮太小,挡位定位不好,容易卡中间!(拆机图可以看到档位凹凸槽中间顶部设计成了平面,当钢珠转到顶部平面时,容易卡住)
弹片容易接触不良,拆机发现有一个弹片卡在了按下的状态,没有自然回弹,应该是模具精度不好,加工有细微毛刺造成的。用刀片刮了一下,故障排除了!
屏幕对比度,从顶部看几乎看不到,其它角度还不错。
外壳塑料感强,边缘毛刺多。
主板一眼看上去就比较廉价!还是众仪习惯的用料风格,用最普通的元件做“高指标”产品!这算表扬吗?
保险丝还是那个味,能缩多小就缩多小!太儿戏了!
测量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精度确实不错,但是尾数会跳!电压档位的分辨率比很多几百几千的表都牛!显示分辨率达到1μV。当然仅仅是显示分辨率,实际测量要5μV以上才能正常测量,低了就归零了!
这表线性不是很完美!感觉这芯片计数做成1999/19999看上去线性更漂亮,做成6000-9999,看着就不是很漂亮了!
大电流和毫安档共用检流电阻,实测实量毫安档精度很好,这点比日置4256强太多了,日置4256也是类似设计,但是,4256的毫安档几乎没法用,精度差测量还不稳!
转盘布线错误的传统这只表也继承了!电阻档跟众仪ZT-Y一样的布线问题,补救位置和方法也几乎一样!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参考ZT-Y的修改方案!
总结就是:还不错的个人弱电用表,精度高,基本功能全面,小巧。其它就呵呵了!我的观点是低价可以低性能,可以功能少,但是,设计不能马虎,基本的安全保护电路不能儿戏!期待众仪早日向工业级用表发展吧

楼主:
拆机部分,跟大多数国产表一样,低价就代表了粗制滥造!这方面国产表普遍的现象!
这表外置了8069基准电压芯片,这点还不错!

网友:
这个厂家牛屎芯居多,我有个17B也是牛屎

网友:
从业者太难了

网友:
好详细的拆机贴,照片拍得很好

网友A:
这个表挺准的,很适合改8M晶振和NP0。没有什么副作用(不像zt-225,因为功能多,有些档位会有问题膈应,Ac+dc档会有底数)。虽然有其它更强的表,我主力是这个小家伙。

就是不会用在强电。

还有,它的电流档有缺陷,下图可以看到缺了两个量程。部分读数会比其它4位表少一个字。可能还是孔位的问题,3孔受限了。微安档集在了电压孔也有拧错烧保险甚至烧表的隐患。如果换我设计非要把微安孔放到电压孔一定会排到最后一档。它现在是倒数第二档。

这图频率是错的,测不到99Mhz,据我所知0660就FY-76等少数可以测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当炮灰表还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挺准的,很适合改8M晶振和NP0。没有什么副作用(不像zt-225,因为功能多,有些档位会有问题膈应,Ac+ ...

万用表测高频率这个貌似也就国产表用的多,你像福禄克万用表根本不在意这方面,人家的理念是术业有专攻。不给万用表配太多功能,否则把用户嘴都吃刁了。哈哈,本身有个单独的频率档,也存在操作上的安全隐患。

网友A:
另外mV那个砍0.005mV不好是真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没用。0.011和0.013能实实在在分辩出来,ut171都没有这分辨率,还是有可玩性的。至于zt111我的到手也不是很久,对众仪的耐用性评价是基于以前的zt-102的,看长远。

我觉得众仪这种外观比较精致的小表针对电子爱好者的策略应该是挺好的,看过不少评论就因为zt1xx系列小巧,或者zt-y zt-x的颜值买的,做个电子diy其实那个价格很好。

我也口水性能强表,但每次想到伴随的大砖头体积就感觉爱少了几分

网友:
看到显示屏好多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mV那个砍0.005mV不好是真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没用。0.011和0.013能实实在在分辩出来,ut171都没有这 ...

耐用性,不用看长远,用料做工就见分晓了。这种层面注定就是弱电爱好者偶尔用用!离工业应用差太远了!

网友:
个人感觉超过50圆就值不得入手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现在选择的多了

网友:
来看实际拆机图

网友:
众仪在进步!!

网友:
刚看了一个不是牛屎片的万用表,看这个外表挺不错。

楼主:
接触不良,头大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不良,头大了!

你和众仪相性不合吧,每个表都这样。而且这是新买的……我怎么按都不会闪,短接表笔按也不会有读数变化,也基本按不动,没有框量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zt109,原因是我没玩过带输出的表
小巧的表一圈看下来,上到福禄克101,下到ut33b,反正是找了一圈又一圈,功能上最后还是zt最能打

弱电的,小巧方便,没办法,改完了zt1xx系列还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