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双贴TH58TFT0DFKBA8J开卡报错Download ISP Fail(41)/(03)

楼主(2023-04-09):
我是新手,懂得不多,请大佬多多指教!!!
这是运行DRAM TEST 的报错,loop是1。

这是开卡过程的报错

这是设置界面

这是flash ID

尝试用2246XT开卡工具开卡也失败,用的是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405A_DBQ0412_FWQ0407A_TH58TFT1JFLBAEG

网友A:
先把缓存解决
pretest要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缓存解决
pretest要勾上

缓存过了现在,但是pretest寄了

网友:
楼上正确,先解决DRAM问题,再根据问题解决其它

网友A:
PRETEST选1呢?

为什么缓存降频就能过?贴的什么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T选1呢?

为什么缓存降频就能过?贴的什么缓存?

镁光的缓存,1 也报错

网友A:
土狗贴了吗?板子什么样也拍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贴了吗?板子什么样也拍个图看看

网友:
这应该出个悬赏200家元就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