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锤子手机坚果PRO2S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3-04-09):
锤子手机坚果PRO2S不充电故障

家人的手机,用了多年了,质量可以,现在故障是不充电
拆开检查尾插进水,加焊不解决,热风枪拆开尾插,发现尾插腐蚀,重新焊接,可以充电,但是快充不行,TB购买没有单独尾插购买,只能买充电小板
价格45-100都有,看来尾插是通病,配件少,更换小板解决

更换电烙铁头

尾插

小板

焊接

电池直接充电

焊接

热风枪拆尾插

尾插

TB购买不到尾插

购买小板

新的小板

更换充电测试正常

网友:
话说锤子手机的质量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用了块7年了,就换过电池。

网友:
红色同款,烧了CPU。还在家放着

网友:
修了个 锤子

网友:
还有一台  只不过不用了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有个方法就是在旁边开孔,单独装一个尾插,然后焊线连到原来的尾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有个方法就是在旁边开孔,单独装一个尾插,然后焊线连到原来的尾插上去。 ...

是有想过,只能临时解决使用

网友:
坚果3还在用的路过

网友:
可能接口没有胶圈,如果接口处有泡棉保护会更好

网友:
没用过,,见识一下,,,

网友:
这手机名字我认为很牛X克拉斯,人家问你买啥手机,你可以说,我买个锤子。

网友:
所有电子都有返修机率

网友:
锤子没售后,自己搞

网友:
换尾插小板维修省事儿

网友:
至少比售后拆机费便宜。我以前在附近手机修理店,华为G525尾插焊盘脱落,飞线修理后数据故障。

网友:
外置4056充电小板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