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2A的接线端子

楼主(2023-04-09):
户外进户线的老式保险盒年久氧化接触不良,线皮都发热碳化了,
临时找了这个号称32A的接线端子代用(室内有空开,后面换了空气开关)。
就是这个了,双线的

号称32A

底部有使用说明,还是想的周到哈

拨片扳起来就可以插入线头了

卡口的,上下分开看看

这个就是扳起拨片后的样子

线头就是这样被卡住的

铜片的厚度还可以哈,0.5mm

居家维护常备几个
接一般灯线就买那种白色的更便宜的

网友A:
10A估计也许行,32A还是算了吧

网友:
你这个有一个口有烧蚀啊,打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估计也许行,32A还是算了吧

最多10A了,32A绝对起火了

网友:
看起来32A有点悬啊

网友:
干脆户外导线直接吧,反正户内有空开

网友B:
这种点接触的端子感觉没有32a,接灯特别方便,不能接软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点接触的端子感觉没有32a,接灯特别方便,不能接软线。

软线可以接,线头那里上锡就行,给灯用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线可以接,线头那里上锡就行,给灯用用没问题。

我觉得,软线加紧力度是根本,上锡的话反而容易熔化导致接触问题。。

软线夹扁,与导流板接触越好反而不容易发热。

网友:
这样接触怎么也不能承受32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线可以接,线头那里上锡就行,给灯用用没问题。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这种接头最开始是德国万可出的。

为啥万可没有这种对联的头。所有的灰色款都是单向的,一边出。

万可的对联头,全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压法和灰色是不同的。

网友:
万可的对联头全部为透明款其压法是导流板在下,线压导流板。

而灰色的没有对联头,都是单边出的。 压法是反的,导流板压线。

网友:
32安绝对热到熔化。5A以下勉强可用。
这种接线端子的接触电阻大,新的约10~20毫欧。但是会氧化生锈,接触电阻逐渐增大到100毫欧以上。这个时候接触电阻导致的发热功率有102.4瓦!如果用OT开口接线端子(铜鼻子),拧上螺丝,接触电阻会小一半。而且因为压得紧密,接触面不会严重氧化生锈。

网友:
不建议大电流用

网友:
这个我买过,给3000w的电热水器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估计也许行,32A还是算了吧

我家热水器是16A的插头,用这个没问题

网友:
接小功率应该没问题,记得用红包买了几个结果在睡觉

网友:
我一般用这种接照明线路哈哈

网友:
这种我好像还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