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海鲜市场的电子价签(VUSION 2.2 BWR CL140墨水屏)折腾记

楼主(2023-04-09):
前段时间,口罩事件家里被封,没事就逛海鲜市场,发现挺好玩的一款电子价签,无聊之下也就买来玩玩,一块价签4个大洋,运费要6个大洋,买了10个,主要是为了平摊运费,有点捡了纽扣买西装的味道,这几天开始折腾,海鲜市场买东西经常翻车,这次买之前找了大量的资料看了,最终还是差点翻车,这里要感谢坛子里的“steven52880”兄弟发的贴子,给了我一个启示,还要感谢这篇帖子的几个兄弟“180066542”和“aaaajack”还有“andelf”和“QingChenW”兄弟(姐妹?)帖子在这里,大家也可以去翻翻拆了个价签VUSION 2.2 BWR GL420,屏幕驱动不起来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没买之前先上了微雪的官网下了一堆的资料,仔细看了有小半天,感觉万事俱备只欠手欠了,接着海鲜市场挑肥拣瘦了半天买了下来,接着就是无尽等待,2天后收到货,直接扒开一试,确认没有问题(拆下电池,再按上,自动会刷新说明屏没问题),感觉卖家还挺良心的,电池、板子、外壳、屏都在才要4大洋,很多卖家直接分拆了卖,光屏就要3大洋。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到手后,直接有名的嘉立创(家里创?哈哈)EDA设计电路图,接着老规矩,打样白嫖5块板子,一周左右到手,开始折腾

上面那个是,下面一半是为了发扬白嫖的极致精神,加的某宝老王的小oled屏(关于这个需要的兄弟留言我再开一贴)
到手后开始焊接自己做的贴片焊台二合一

不用说,T12,936,贴片3合一,也是嘉立创打样的,这个不是做广告,真得感谢嘉立创,5年前还没有这么方便,这玩意要用洞洞板做根本不可能,以后有机会搞这个了还点订单给他,不能把人家搞死了就全没了。
好了不废话,回来说说我这里,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拆废了一块

拆的时候不能暴力,沿着后盖撬开电池盖,先卸下电池,3V的CR2450,两颗并联,支持NFC不过没有APP也没法用,接着撬开前盖(没有用胶,很好撬,不过这里我用力过猛,太暴力了,看上图,裂了)结果:

这样了,废了
幸好还有,再拆的话就小心了,建议直接用美工刀沿着缝切开,反正底盒也没法用,我也只要前盖
终于搞定,但发现又翻车了,不是微雪的,也不是那个MCU,MCU居然是8052的,不管先试试吧,没资料
但是怎么也驱动不起来,这时候就开始度娘(也只有度娘,其它什么哥的也不让我去啊)
找了半天,只有我们坛子里上面的那篇帖子说到重点了,看了帖子放心一半,有大神能驱动就好,(一开始下载了那个帖子里的代码,gethub的,都懂,费了半天劲才下下来,结果发现人家是用的Mega2560)代码太大UNO没法用,改起来太费事,反而是微雪的代码小,不可能为了这个再去搞个2560开发板吧。
接着直接修改微雪的代码。
其实也简单,这里贴出来给大家,附件是打包的代码,其它尺寸屏幕其实也一样
我买的是2.13寸双色屏,所以要用2.13XXXbc那个,修改epd2in13b.cpp

void Epd::WaitUntilIdle(void) {
    //微雪
//    while(DigitalRead(busy_pin) == 0) {      //0: busy, 1: idle
//        DelayMs(100);
//    }
    //IMAGOTAG
    while(DigitalRead(busy_pin) == 1) {      //1: busy, 0: idle
        DelayMs(100);
    }
}

原微雪的注释掉,电平反即可
搞了半天,可还是不行,接着插入N多的串口输出找问题,发现串口一路到底,没有卡的,直接就跑完了,没法确定是代码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无意间在嘉立创上看到别人开源的板子,下面有留言说电感问题,我原来用的是价签底板拆下来的原电感,想着这个总没问题吧,最终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换了一个22UH的居然有反应,反应是清屏了但是不干净,显示了但是很淡,再看原理,估计就是电压不够所以清不干净,但至少确认软件没问题,就好办,大不了继续折腾呗
这个电感其实就是DC-DC升压电路,接着加大电感到68uh还是老样子,再次崩溃
接着想着是不是软件代码没执行完毕?再次刷入Arduino UNO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在UNO上传的一瞬间居然可以很清楚显示,接着又执行清屏,接着又老样子了,模模糊糊很淡
这让我怀疑还是电压问题,想着上传MCU一般都要提高电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图纸的3.3V换成5V接入,哈哈,完美
上图看下

配上原外壳,打板的时候就是按照原外壳打板的,刚好把LED灯嵌入,把杜邦插针的空间嵌入

好了,到这里板子算是验证完成了,等过几天我整理一下,板子尺寸小了2mm没法完美嵌入,等我再打样一块,验证完美会在嘉立创开源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那边看看,家元不够,有多的小伙伴砸一下,就不设置什么售价了,压缩包是代码,也不设置售价了,都是穷玩家,方便的话砸一点,感谢
做技术的,不会排版,也懒得排版,大家将就看

网友A:
这玩意超市是咋输入和更新信息的?

网友:
还是双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超市是咋输入和更新信息的?

超市有个总控台,有的是直接网络,我的这个是用APP使用NFC更新,应该是有个服务端的,我扫描二维码会跳过去,但没法用

楼主:
是的,黑白红双色,还送了一个2.9寸的黑白的,过几天这个玩透了试试

网友B:
请问有价签原电路板的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超市是咋输入和更新信息的?

通过2.4G无线更新的,十年前搞过,但是当时价格太贵超市普遍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市有个总控台,有的是直接网络,我的这个是用APP使用NFC更新,应该是有个服务端的,我扫描二维码会跳过 ...

我们当时那款是用2.4G,有个服务器,也有手动台,一套100台总成本不低

网友:
收藏先,有空了也弄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价签原电路板的照片吗?

有的,上半部分那个就是,已验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价签原电路板的照片吗?

你要的是原电路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价签原电路板的照片吗?

你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2023-08-14):
你这样理论上可以用,我也试过十几块不同尺寸的屏,结果烧坏了一块。芯片手册上写的很清楚,IO脚必须用3.3V。而你的单片机是5V的。VDD用5V供电确实问题不大,但反过来则不行,如果IO口电压高于芯片供电,就容易烧,而升压这一块并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LDO供电不足。3.3V升压意味着更大的电流,而5V本来就是直供,电流充足,而3.3V是从LDO里出来的,电流本来就有限,还需要更大的电流升压,所以会出现驱动电流不够的问题。首次能刷你猜是为啥?当然是电容的功劳。还有,芯片手册写了,三色屏不能连续频繁刷,必须间隔至少30s,否则会损坏屏幕。三色屏本身比黑白的更精密,技术也不成熟,存放不用的损坏率更高,且时间久了红色容易晕染到其他层,导致红色无法完全隐藏,还不支持局部刷新。你这一块屏的品质相当漂亮,三色屏当中超过一半都会糊。

网友(2023-09-27):
3.3改5v输入会不会烧屏哦???

网友:
恭喜楼主,有收获!

网友:
也想知道,如果板子供电改为5V那么屏幕供电是否也是5V了。

网友(2024-10-04):
能原板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