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几毛钱撸的3W声光控LED电灯泡,为什么不建议呢

楼主(2023-04-09):
因为待机功耗高达0.55W,点亮功耗3.4W左右
不像主流莱狮LIS9412主控方案的待机0.25W

于是简单掰开柔光罩,铝基板做工还行
背面平整无零件,可以贴点散热片什么的
灵敏度较高,不需要那么高,打算在麦克风贴两层电工胶完事

主控被打磨了,电容是10v 100u, 没看到电感,三极管不少
不像常见LIS9412的400v 2.2uf主滤波电容+输出串联电感

不知这是什么方案?

网友:
家里这个声控用处不大,上个厕所还得鼓掌?

网友:
一打呼噜灯就亮

网友:
声控适合与楼梯间和过道,家里不适用

网友:
做梯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不怕三更半夜亮灯就用吧

网友:
需要检测声音,所以待机功率大点

网友:
家里用的确不是太合适

网友:
这个东西缺少家庭应用的场景。

网友:
楼梯间用用可以,不用按开关

网友:
声控,家里不太适用。

网友:
不好用,浪费资源

网友:
楼梯间用用可以

网友:
几毛钱这声控还可以大都楼道用挺灵敏的

网友:
声控灯适合与走廊等地方,家用太麻烦。

网友:
待机功耗半瓦有点费电,尝试改电阻增加延时,尽量调到10分钟。

网友:
价格便 宜,走廊用不 错

网友:
楼道灯还不错,待机功耗也太高了

网友:
LIS9412的400v 2.2uf主滤波电容+输出串联电感那种声光控灯泡,LED端是恒流输出的,你这款貌似LED端是电阻限流的,所以待机功耗大了些。

网友:
为什么LED灯既号称节能,然而又是能效三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