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的一个充电器,大锤伺候

楼主(2023-04-09):
没有输出,开开看看,应该是真的OPPO充电器,然后扔垃圾桶

网友A:
那个铁板是为了配重还是为了屏蔽

网友:
那个芯片是单片机吗?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快充芯片的PD 一般买不到,好像有人买过几个最后放弃了。

网友B:
有二维码那个白色长方体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二维码那个白色长方体是什么啊?

USB接口,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铁板是为了配重还是为了屏蔽

会不会散热的

网友:
我也用坏了几个充电器。

网友:
拆开了都不抢救一下,真败家啊

网友:
这个值得修下

网友:
好想去捡呀

网友:
还不错的产品,仔细看看那个元件有问题,不想修修件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铁板是为了配重还是为了屏蔽

是散热片吧

网友:
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

网友:
那个铁板,如果是散热,有点寒酸了,怎么也有铝片的。感觉是配重的

网友:
这个值得修修试试,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原件拆换试试

网友:
拆件也行啊,扔掉有点可惜

网友:
支持VOOC快充,扔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