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原来type-c 100w PD充电线有芯片的?

楼主(2023-04-09):
type-c 100w PD充电线有芯片的?在网上随便买了个号称120W,双头type-C的充电线,但就是达不到100w,最高也就只有40多W,后来拆开一看,线的质量应该能达到100W的功率。
再后来网上看了,原来,要上100W的,不单单是协议OK,还有一个E-MARKER 芯片,进行实别线材参数是否能达到100W。

我原来的线,是笔记体电源,正常使用也就几W输出,原后用鲁大师,压力测试,CPU满载,然后立马就输出超过100多W,没芯片的满载也不行,一直40多W输出,不够的电,可能就是从电池输出。

看来现在线都有专门能参数信息芯片了,要没有芯片就是上不了100W

VCC  GND  D- D+  CC  vcon  最少要6根线,我拆的这个还少了一根线。

网友A:
好像是60W还是66W以上就需要E—Mark芯片进行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60W还是66W以上就需要E—Mark芯片进行识别了

是的,倒数第二张表,最大3A 以上就要加E-MARKER芯片,  20V 3A就60W,我的PD100W的,好像最高一直也就40来W.

网友B:
我用USB3.0的8/9芯线来做。
单单一个C头成本就要4~5块,性价比还不如捡漏买成品线。只是自己做的线,供电线可以达到18和20awg。

网友C:
难怪现在网上买的线说100W,充电电流最大也才2A

网友D:
这种都是虚标的,还是得上大品牌的,买的倍思的100w的线是有emark真的能跑100w的,还有一些库存的配机线也是不错的,那种三无厂家,商品页面花里胡哨的一般都是虚标,你这个跑60w顶天了,上5a线不够粗

网友:
6A线开始有emark

网友:
看来拼夕夕上几块钱的线不能买了

网友E:
倍思的100W线,有e-marker芯片,线有8芯,正极和负极各2根外还有4根线。

网友F:
100W VCC VDD 线不粗 有芯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USB3.0的8/9芯线来做。
单单一个C头成本就要4~5块,性价比还不如捡漏买成品线。只是自己做的线,供电线 ...

是的,看网上单买那个带E-MARKER芯片的TYPE-C头子就要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现在网上买的线说100W,充电电流最大也才2A

没芯片超不过6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倍思的100W线,有e-marker芯片,线有8芯,正极和负极各2根外还有4根线。

那种质量更好,电源线,正负各2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W VCC VDD 线不粗 有芯片也不行

是的,电源线要粗电,不过有芯片就100W,就可以,线细,损耗大,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都是虚标的,还是得上大品牌的,买的倍思的100w的线是有emark真的能跑100w的,还有一些库存的配机线也 ...

是的,现在拼多多的很多就虚标的,就是达不到100W的,也没芯片,不过我的华为手机,好像是自己的私有协议,我的PD  100W  给华为手机就,只能充到20W,40W都不行。

楼主:
是的,有芯片,现在充电器也很多不兼容,各手机品牌,都搞自己的充电协议,不过我的华为手机,好像是自己的私有协议,我的PD  100W  给华为手机就,只能充到20W,40W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种质量更好,电源线,正负各2跟。

我刚买了10根,4.8元一根,也不贵。

网友:
很多都是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拼多多的很多就虚标的,就是达不到100W的,也没芯片,不过我的华为手机,好像是自己的私有协议 ...

不能说很多都是虚标的,而是基本已经没有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了10根,4.8元一根,也不贵。

这么便宜,,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