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个难题,三菱e470修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修好跪求

楼主(2023-04-09):
有个三菱e470.  15kw原装日本变频器,来的时候报警oc1,过流,空载正常运行,输出电压也正常,带上负载一启动马上报警,拆下检查模块没有坏,模块上桥控制脚和输出并联8.2k电阻全部损坏,更换后,还是报警ocl,检查驱动,芯片是tlp350上下桥6个全部更换,3路管压降检测通过5*220k串联到比较器,2个比较器也换了,电流互感器也查了,还是一样,修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修好,可以说基本每个电阻都检查了,求求大神们有知道的给小弟一个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霍尔供电的电源纹波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霍尔供电的电源纹波大啊?

我测了一下,正15v,负10v电压也不跳动,很稳

网友B:
这个用示波器看下模块驱动输出波形啊,还有空载输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示波器看下模块驱动输出波形啊,还有空载输出的波形。

您说的是输出指的是uvw吗,输入指的上下桥模块g输入控制脚吗,还是光耦

网友:
查查有沒有电容老化性能变差。

网友C:
把所有的小电解电容都换成新的正品NCC电容或红宝石电容估计就能解决问题了,如果还不行就只可能是IGBT模块的导通性能下降,就只能换IGBT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的小电解电容都换成新的正品NCC电容或红宝石电容估计就能解决问题了,如果还不行就只可能是IGBT模块 ...

这电容还真不错,我每个都拆下来了,都是d值0.08左右,

网友D:
测直流的交流成份用交流档,或频档,你用直流档看跳变,能看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直流的交流成份用交流档,或频档,你用直流档看跳变,能看的出来吗?

您说的是输出不带在uvw吗,我没测直流测了交流,三相都平横,您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会不会报警需要消除,否则会一直报,西门子好多就是如此

网友:
要飞线出来示波器看了。。。我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