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单板半桥式电焊机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3-04-09):
我画了一个电焊机电路图,图中的问号处有啥不对劲吗?

网友A:
图画得不错,不过费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得不错,不过费眼啊。。。

尽量把重要部份都画在一张纸上,这样便于看图和分析。

网友B:
告诉你,别搞电焊机了,没现在电焊机没钱途了。
把这电路图输出部分修改下,做成高频感应加热器,很多需要高频猝火热处理的都要用到。

网友:
能认真看懂这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
现在做成高频淬火,比电焊机要用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别搞电焊机了,没现在电焊机没钱途了。
把这电路图输出部分修改下,做成高频感应加热器,很多需要 ...

提供一下思路或资料上来行吗?我想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供一下思路或资料上来行吗?我想玩

输出部分,你原来是两个线圈,改成一个线圈,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全部不要,线圈的两端直接到输出端子,
加热线圈用老式电焊机那种扁的纱包线绕 3圈,直径大概5CM。   加热线圈两端接输出端子。

被加热的金属放在线圈中心。

你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https://www.sichengtech.com/22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部分,你原来是两个线圈,改成一个线圈,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全部不要,线圈的两端直接到输出端子, ...

收到,明白,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得不错,不过费眼啊。。。

电焊机小立板160A

网友:
小板有不有成品啊也不贵,我就买过做了半桥式电焊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量把重要部份都画在一张纸上,这样便于看图和分析。

我以前做过上面有成品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过上面有成品电路图

我想绕驱动变压器,三个绕组的那种,但不知用啥型号磁芯和各组匝数。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绕驱动变压器,三个绕组的那种,但不知用啥型号磁芯和各组匝数。能提供一下吗? ...

用磁环简单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磁环简单些吧

请提供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提供一下参数

几根线并绕啊,马家有很多直接抄参数,大部分都是通用的,我开始也不知道所以是买的成品

网友(2023-06-28):
问一下楼主,现在试验哪个电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