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是不是莫名其妙手机装上应用了?教你一招

楼主(2023-04-09):
是不是在玩手机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现被安装了一些应用?比如某手某音某条?下面教你一招。

现在手机很多都有应用锁功能,很多安装应用的行为都是通过应用市场(或应用商店,系统不同名称不同)来装的,这个绕过了安全软件的监测。我们可以把应用市场加入应用锁,当你用的APP准备在后台帮你安装应用的时候,它会弹出应用市场的解锁界面,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偷偷帮你装了,可以及时干预。

网友A: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手机上的APP,几乎都不是在应用市场上下载的!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B:
国产货才会这么流氓吧,我用LG G6,没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货才会这么流氓吧,我用LG G6,没这问题...

外国的乌鸦不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手机上的APP,几乎都不是在应用市场上下载的!那我该怎么办? ...

怎么办,凉拌

网友:
谁偷偷在你手机装软件还要应用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国的乌鸦不黑吗?

我是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国外的月亮更圆...

网友D:
如果偷偷给你安装应用要通过应用市场,那么这些流氓软件的作者还有钱挣吗?楼主想的太简单了。那些误点一点击就自动安装的广告,一般都是直接从指定网址下载的,不过到应用市场里下载,只是有些手机系统,比如小米miui,会自动拦截应用安装,并提醒你从小米应用市场上安装正版软件,其实小米应用市场又何尝不是通过用户软件的安装来赚取佣金和广告费的呢。都一样流氓,但是从应用市场下载的软件不是特别流氓而已

网友:
没用的,手机通过前置摄像头检测到本人使用时,会无感解锁应用锁的

网友: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流氓行为

网友:
手机安装第三方原生安卓系统,无自带应用市场,自带浏览器不授予任何权限(能浏览网页即可),如需安装APP就用U盘来安装,从来没遇到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偷偷给你安装应用要通过应用市场,那么这些流氓软件的作者还有钱挣吗?楼主想的太简单了。那些误点一点 ...

还别说,小米应用商店碰到过流氓软件,应该是个手机版的解压软件,自动读取短信验证码又自动回复订阅,损失了几十块钱话费,投诉无门

网友:
能偷偷安装的软件,你是防不住的

网友:
阁下什么手机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手机上的APP,几乎都不是在应用市场上下载的!那我该怎么办? ...

所有的APP安装应用和下载应用的权限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别说,小米应用商店碰到过流氓软件,应该是个手机版的解压软件,自动读取短信验证码又自动回复订阅,损 ...

把它读取短信和发送短信的权限给关闭,不管什么APP,下载安装以后先不要使用,先把它的各种权限给禁了,定位(Gps除外),读取目录,自启动,发送通知,打开WiFi,手机通行证,下载和安装APP,读取内存卡(相机除外),这些权限全部禁掉

网友:
能偷偷安装的软件,是防不住的

网友:
觉得一是安装APP时尽量注意看清楚,另一方面是定期清理一下,问题不大

楼主:
我用的miui,安装未知来源的应用是禁止了的,有安装行为它都会弹窗能干预。
由于没有能替换中华万年历的,太喜欢它的日期农历黄历天气插件,还可以有生日提醒啥的,所以一直用它。但是点开它它会弹广告,有时候不小心没点中关闭按钮,最后会发现被安装了某音某手某条(这些可能推广费可观),虽然可以立即卸载掉,但是还是让人不爽。
一直在想试通过什么途径安装的呢?最后确定它是调用了miui的应用商店,这个绕过了安全软件的检测。
于是想到这个,果然,几次都弹出了应用商店的应用锁,已经成功的阻断了中华万年历的静默应用安装。

网友:
但是用着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