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218芯片的4.2Ⅴ充电器加CY1电容,电容两脚的瓷断裂了,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3-04-09):
自己在一块CR5218芯片的4.2Ⅴ充电器加CY1电容,电容两脚的瓷断裂了,还能不能用?如图

网友:
量一下电容和标称符合不

网友:
如果仅仅是电容引脚瓷断裂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样子装上去后就这样的。

网友:
能用,这仅仅是电容引脚瓷断裂了吧,估计是认为的,看看侧面有没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