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U800/SM2258H主控板跳线求助。

楼主(2023-04-09):
麻烦知道这张威刚SU800主控板的大神提供一下跳线图或定义,另外咨询一下这张板2258H主控板可以贴2T吗?

网友A(2023-05-24):
我也想知道,亲搞定了吗?

网友B:
目测板子很好,只能大佬回答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亲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板子很好,只能大佬回答你的问题了

这个板子有缩ce跳线,可是贴4颗04T-mlc,跑圈就掉盘,供电不行,贴B16制程的04t应该能行吧

网友:
虽不懂跳线,但可以给你举一个成功例子

网友C:
双贴1V23美滋滋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对比一下,土狗、ce跳线就都有了

网友:
楼主要是找到了发出来

网友:
非常感谢,请问土狗是哪个呢?

网友(2023-08-30):
大神,这个板子贴8ce怎么跳线啊?

网友(2023-11-10):
我当时也想买这个板子,没资料没敢下手。

网友D(2024-03-12):
引用 网友C:
双贴1V23美滋滋

兄弟,这个板子土狗是哪个?看你图片对比没有比对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板子土狗是哪个?看你图片对比没有比对出来啊?

在背面,看中间一竖排的第一个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背面,看中间一竖排的第一个就是。

感谢感谢,验证过了,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验证过了,第一个。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