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锂电池洗车机

楼主(2023-04-09):
垃圾洗车机,电机烧过一次,商家给换了一个,这次用了半年,出现动力不足问题,喷水没劲,拆开看看。
最廉价的柱塞泵,重新涂油后又能对付用下。

网友:
这种洗车枪会不会水量太小了?

网友:
小水泵最容易坏了!我的没用几次,就不出水了,直接返厂换新。

网友A:
怎么小电机用这个蓝油,要命啊。。。  太稠了,减速会非常严重。。。

网友:
就想看前端的构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小电机用这个蓝油,要命啊。。。  太稠了,减速会非常严重。。。

锂基脂吧,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基脂吧,应该没问题吧

白色的才好

网友:
电机一般应该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水泵的问题多

网友:
记得这玩意是不能空转的,如果空转容易发热烧了

网友:
我的是12v电池,改天拆开看看电机标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同意6楼意见,柱塞泵拆开看看就好了。

网友:
如果水源充足,感觉还是脸盆冲给力

网友:
这种应该劲头不大~

网友:
打水仗玩玩行不行

网友:
可能是水泵活塞密封不良漏水,尝试换密封件。大齿轮用滚珠轴承少见,担心进水生锈卡住扫齿,应该做成齿轮和轴棍松配合,转动后油膜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基脂吧,应该没问题吧

这种蓝色的特别稠,是电锤用的重载油,便宜是便宜。  对于这种没温度的工作面,它会很较劲。

我擦过一个角磨机,就是是用这种蓝色的油,换了以后声音好了很多。

这种蓝色的,滴点在300度-500度,一般用在电锤、电镐上,它们的冲击压气机构工作时可达200度,才采用如此高温的,用以保持粘度保护性气密性。  洗车机这个部分是低温的,几十度已经算高温了,一两百度就够了。。。  包括角磨机,摸着很烫,其实温度也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意6楼意见,柱塞泵拆开看看就好了。

结构看不想柱塞的,像隔膜。   就是那种凸轮在框里转的,揪着皮碗在腔体里左右扭动。

网友:
个人洗车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单柱塞的,这玩意应该流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看不想柱塞的,像隔膜。   就是那种凸轮在框里转的,揪着皮碗在腔体里左右扭动。 ...

没看楼主的文字说明吧,再看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