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融@家工行U盾,并尝试点亮。

楼主(2023-04-09):
一个没用的工行U盾

拆开

一个65mah的小锂电,主芯片是个加锁的单片机,基本没用。

还有个25xx的flash芯片。

主要是想拆这个液晶屏。
屏上丝印FG12864N-003744,除了知道128X64的分辨率,查不到有用信息。

网上看了下各位高手的帖子,这种U盾液晶屏大概率会用ST7565或7567驱动。

屏有7条引脚,先通电测一下各脚的电平。

把屏拆下来,发现背光二极管没在屏上,而是在主板上,有点麻烦

要点亮这个屏先要确定各引脚的定义,网上的高手都是用逻辑分析仪,这个太复杂,没那个条件。
不过有个小技巧,就是参考那个8脚的25XXflash芯片的引脚:(用万用表测通断即可)
4——地
8——电源+
5——SDA
6——SCL
剩下的3个脚,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猜一下(st7565引脚排序大致相同):
万一不行,三个引脚试几下就好了。

焊个临时用的转接板

用杜邦线连上单片机

一次成功(单片机里还有以前留下的程序,是个18B20温度显示程序,由于没连传感器,温度显示乱码)
效果不好,太暗了。

调下对比度,40太深,30刚好。

最后来个**镇楼。

网友A:
标准12864协议的屏?

网友:
曾经有一个,每次用到银行操作,都得输入它的随机数字?要不过不去这一关!对我来说: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12864协议的屏?

12864只是屏的分辨率,准确的说应该叫串行SPI协议。

网友B:
飞线建议用那种漆包线,更细更好操作

网友:
点阵屏,又能用了

网友:
以前个人开网银全是这个,现在用手机很行,这些全省了。可以拆机再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建议用那种漆包线,更细更好操作

我用的那种IDE硬盘数据线拆的细线,感觉也不错。

网友:
为啥我看到了RMB

网友:
厉害,没有资料也能点亮

网友:
不错!也有个,但是目前仍然好用,没失效。

网友:
U盾也成历史淘汰物了

网友C:
有技术就是好,恭喜楼主喜提好玩具

网友:
居然用教员镇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技术就是好,恭喜楼主喜提好玩具

初学新手,照猫画虎而已。

网友:
厉害了,能点亮这屏幕的都是大神。话说以前的工行盾不是OLED的吗,现在换这种液晶了

网友:
有是一次成功的拆机,恭喜喜获128*64的液晶屏一枚!

网友:
太好了,我也有个闲置的工行U盾,貌似st7565的液晶屏可以做电子负载用

网友:
用comtool点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