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自带立体声喇叭的爱华AIWA录放磁带随身听HS-JS385首拆和打理

楼主(2023-04-09):
这周逛地摊,看到这个面包机挺别致的而且成色也还不错,于是拿下了,回家装电池,收音机正常,磁带部分只有内部电机声,看来是要换皮带了,于是就。。。。。。

机器正面,上面收音机调谐窗口,中间话筒和功能开关,下面音频、音效切换开关

再来一张,是不是成色还不错,样子也挺胖乎乎的

机器背面,小窗口,窗口再大点是不是更好看

机身顶部,一排机械按键,录音》播放》停止》快进、快退》A、B面转换》暂停开关

机身底部,铭牌和电池舱

机身左侧,收音调谐旋钮》耳机插口》外接话筒插口

机身右侧,FM立体声(磁带类型)选择开关》音量旋钮》外接电源插口

打开磁带舱,机芯是金属的,不错,所以整机手感还不错,最右边有个循环播放选择开关

磁带舱底部,应该是AM天线藏在黑色塑料条里面

拆开正面壳的样子,该机拆壳要讲技巧,外面就一颗螺丝,然后全是卡扣,拆解时从底部入手,稍稍用力按压银色外壳再加点力往外掰就可以慢慢从收音机调谐旋钮那里开始分离

2个喇叭和功放板固定在壳上的

来个喇叭特写,6Ω小喇叭2个,组成立体声

两个小喇叭分别用了一颗2073来驱动

主板真面全貌

局部特写,这里是无刷电机驱动线,要想把电路板掀起来,这个线就要解焊

连接功放板的排线

芯片TA8155,很多带录音功能的机器在用这颗芯片,下面1206芯片用作电量指示用芯片

收音调谐旋钮,就是一个大齿轮带动小齿轮

这个端子应该就是连接中波天线的

TA2111F单片收音机FM和AM芯片

主板背面全貌,上面还印有皮带的绕法图,很人性化

磁带A、B面播放转换开关,当播放声音是乱乱时,那多半是这里出了问题,可以滴几滴酒精试试能否解决问题

4533耳机驱动芯片

LB1977芯片,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AN7322S应该是颗音效芯片,来实现S-BASS

上面调谐电容,录音/放音转换开关

拿出机芯,剩下中框和背壳

机芯正面

机芯背面,打理这机时本以为换根皮带就能解决问题,结果装上皮带声音变调不说,还忽快忽慢,经检查,发现问题出在下图这里

有点看不清,再来一张

看到没,轴上面已经生锈了,导致旋转受阻,我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了一下

随带把无刷电机拆了加点油

无刷电机拆开后的样子

后面装机,拆机就到此为止

最后送上打理后的短视频

网友:
好玩具,没有降噪不是高档机

网友:
录音机 有收藏价值.

网友:
收音机指针驱动很有特点啊。

网友:
这款爱华随身听成色看着不错,挺新的。

网友:
里面的用料还是挺多的,值得收藏!

网友:
现在磁带不好买了

网友:
外放机型不多见,有些类似采访机

网友:
当年走量的低端学生机

网友:
成色挺 新,打理好后适合收藏

网友:
二三十年一个轮回,又玩回去了

网友:
难得见到成色这么好的磁带机了,值得做收藏。

网友:
上学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网友:
成色确实挺新的,算古董了吧

网友:
我家里有几个磁带机,仍有点舍不得,卖估计也没人买。

网友:
成色还不错,双喇叭的立体声好评

网友:
中波段居然没用磁棒天线。

网友:
这个机芯很不错,虽然不是逻辑电控的

网友:
多少钱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