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芯片里有秘密?2320.2621

楼主(2023-04-09):
拆了块主板,里面6脚的芯片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盼熟悉的朋友简介一下!

网友:
眼看有裂纹了肯定是坏了啊

网友A:
右侧 0和1 那是不是 裂开了?
如果是裂开了  那就是肯定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侧 0和1 那是不是 裂开了?
如果是裂开了  那就是肯定坏了。

估计是头发丝。如果裂开芯片引脚是金属的不会也裂开吧

网友:
不知道型号很难判断好坏,只能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感觉已经烧了,下面有点糊

网友:
已经炸的的芯片,那测量又有啥意义?肯定是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头发丝。如果裂开芯片引脚是金属的不会也裂开吧

怎么可能是炸裂?那毛刷子的毛都跑引脚上面去了。

网友:
SCT2320TVBR
3.8V-32V输入,2A,低EMI,超低功耗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
测量一下使能脚和输入输出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裂开了

网友:
IC已经坏了!

网友:
应该是毛刷子的毛,都跑引脚上面去了

网友C:
打开看看,里面有小人在唱歌

网友:
不知道好坏就但是坏的,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看,里面有小人在唱歌

是六个罐头小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