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知道丰田车机接线定义的吗?

楼主(2023-04-09):
谢谢!没拆开,很难拆

楼主:
其实捡回来一大堆,都是不会接线

网友:
上淘宝查,输机名买尾线可查。

网友:
其实丰田的线都差不多,就几样买全就行了

网友:
淘宝买车机尾线,卖家就告诉你了。。。。。。

网友:
以前也搞过一个车机,费劲巴力点亮,看看也没啥可玩的

网友:
丰田CD机标准接口

网友:
真是 一大堆,我也有一个箱体都找好了懒得弄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买个尾线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万分感谢,加分鼓励,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尾线更靠谱

先测试一下好坏,万一是坏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机器

网友:
现在车机好多不要了的。

网友:
以前玩车机主要是收音机和CD,现在这两样都不行了。

网友:
听个CD和收音机是可以的

网友:
老站里面“aibida ”发了帖汽车音响 - 车机尾线定义/接线图大全

网友:
各种各样的,相当齐全了,可以收藏网址

网友:
都是万能的坛友!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的车机是什么型号的?我18款卡罗拉车机型号是富士通的86140-yy041。求尾线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万能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