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养小鸡兑换的Y-20大眼仔蓝牙音箱

楼主(2023-04-09):
音箱正面

拆开面板后的样子

拆开后盖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这个音箱优点续航时间长,缺点是开机声音太大声,单声道,
于是我打算把它的声音改小一点,找到功放芯片的输出脚,

把电路切断,刮去涂层。

焊上一个电阻,试机,音量刚刚好。

装回电路板

完工!感谢观看!

网友:
外观很独特,就是感觉有点吓人。

网友:
我是喂了一个像卫星箱那样大小的方形的,开机声音也是大得吓人,现在吃灰中

网友A:
那根天线是内置收音机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天线是内置收音机用的吗?

是的。。。

网友:
电路应该是双声道的吧,怎么喇叭接口只有两颗线

网友:
两个喇叭搞成单声道?这设计也太败笔了吧。

网友:
双喇叭 单声道 这设计牛.就为了省一个小功放片子?

网友:
能否改成立体声?

网友:
双喇叭?还算可以了。

网友:
为何你的小鸡能兑这个?我的兑换列表里根本没这个,谁说兑的都不咋地,但我的更不咋地。现在都懒得养小鸡了。

网友:
两种播放器我各撸了一个,鸡肋,开机声音太大,都吃灰了

网友:
感觉有点吓人

网友:
双喇叭的单声道,真让人着急,能改立体声不?开机声音大这个也让人头痛~还好没养~

网友:
减小音量,这个方法好。

网友:
把盖切一块露整个大眼睛挺好

网友B:
没兑过这些电子垃圾,都直接换20元红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兑过这些电子垃圾,都直接换20元红包了。

现在没有20元红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