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翻车鱼金邦1600 8G内存条靠谱吗?

楼主(2023-04-09):
看到翻车鱼上金邦DDR3 1600 8G内存条,价格在四十左右。不知道是深圳做的假条还是二手内存条降价便宜了,以前的网吧很多金邦DDR3 1600的,不知道是不是退下来的货,有哪位知道情况的说一下,值不值得买?想给电脑换二条8G的内存条

网友:
看不到实物,真没法判断。

网友A:
ddr3最大规格是8G,科技市场还有新的卖,个人感觉其他渠道不大靠谱

网友:
金士顿假的多,金邦相对少一些。

网友:
还是拼少少吧,前天撸了块DDR5才73,D3就更便宜了,看图

网友:
是的太和只要66是拆机的金士顿

网友:
3代条价格确实崩了
贴纸特别新的要注意
另外买1333的条能避免一大半假条(金士顿除外)
目前正规品牌二手8g条价格应该再60-80左右

网友:
找pdd吧,价格差不多,颗粒没假的,就那几家生产

网友:
ddr3,应该没有必要造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最大规格是8G,科技市场还有新的卖,个人感觉其他渠道不大靠谱

我有16g的 d3

网友:
想添一条8G,我怕不兼容,什么海力士和镁光不兼容,单面和双面不兼容,害怕。
单位眼皮子底下就有一台电脑单插8G可以开机,再加任何一条内存都没法开机的。

网友:
手头两条D3已经放坏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个价

网友:
海鲜市场从来不买电子产品

网友:
d3一般问题都不大,建议TB或者PDD上买

网友:
现在DDR38G这么便宜了?元月份淘了两条好像还62一条。

网友:
主要看运气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DDR3的价格早就掉到底了,三四十元很正常,能有人要就不错了。

网友:
正常D3 8G在36塊錢左右,

网友:
d3,这么久了,还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