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一个台电 发现两颗不同容量的颗粒 2258H主控

楼主(2023-04-09):
这种怎么开
我直接工具开只有45G容量,有没有大佬开过这种

网友:
闭着眼睛随便开

网友A:
找对软件一样开,把id发上来看看,是不是BOKB的。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应该是64G的颗粒挂了,只识别一个CE。。。

网友:
CMG2  L06b制程  64+32=96,开成B0KB模式就1.5倍。144G,随便开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软件一样开,把id发上来看看,是不是BOKB的。

LO6B的,估计一个颗粒挂了,只识别到一个CE

楼主:
这是颗粒挂了,还是CE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颗粒挂了,还是CE挂了

没挂,一个2ce一个1ce,没问题的,IM3D的包选BOKB直接开

网友:
现在想想还真是蹊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挂,一个2ce一个1ce,没问题的,IM3D的包选BOKB直接开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没错,你这选择flash的时候选最后是(L06B_B0KB的那个),然后Capacity选IDEMA,120GB就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开卡已经成功

网友:
两个不一样的颗粒,这个真头一次见到。

网友:
台电还有带缓存的。

网友:
BOKB这玩意就是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