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三色墨水屏变粉红是不可逆性老化吗?还是刷新一下就好了?

楼主(2023-04-09):
RT,最近准备玩玩墨水屏。想入三色墨水屏,看到有点粉红色,这是永久性老化了无法恢复的那种还是需要刷新一下就行了?

麻烦懂的或者玩过的坛友说一下。以前只玩过OLED和LCD,第一次接触墨水屏。

网友A:
我的三色屏也出现同样情况,也很想知道是不是老化,或是本身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色屏也出现同样情况,也很想知道是不是老化,或是本身就是这样的。 ...

你是不是也是买了之后还没开始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也是买了之后还没开始用?

是的,还没有接口板

网友:
没玩过3色的,估计刷新一下就好了。直接去买个来试试

网友:
变粉红说明是墨水屏里的红色颗粒老化了,通常是因为保存不当引起的。三色墨水屏比黑白要更容易老化,长期存放时要全屏刷白,屏幕向上存放。长期不刷新屏幕也会造成老化。二手市场里的很多墨水屏都是长期没有全刷造成老化的。拿到这种老化屏幕可以反复全刷几次,可以有所改善,但是改善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