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7.4V 21700电池组

楼主(2023-04-09):
设备无法充电,也无法开机,主控芯片是BQ4050,经过各种测试发现问题出在电池保护板上面,请问各位大佬,这保护板问题出在哪里?能不能救一救?或者弄个代用的板子?

网友A:
BQ的芯片,应该带锁的,电池被锁死,看样子得换保护板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的芯片,应该带锁的,电池被锁死,看样子得换保护板才行了

为什么会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的芯片,应该带锁的,电池被锁死,看样子得换保护板才行了

没有这种保护板

网友B:
楼主可以根据输出电流太小选择一个普通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根据输出电流太小选择一个普通保护板

普通保护板,只接p+p-,其他的脚不接会影响吗?

网友:
可以换个电流输出差不多的保护板

网友C:
BQ4050有锁的,还要有默认密码才能解锁,使用EV2300或2400解。
如果不和高设备通信的话,可以换一个通用的2串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4050有锁的,还要有默认密码才能解锁,使用EV2300或2400解。
如果不和高设备通信的话,可以换一个通用的2 ...

2串保护板,只接P+和P-吗?排线上其他ID,D,C,和PRCS脚留空吗?

网友D:
这个电池是不是比18650大一点,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是不是比18650大一点,长一点

对呀,21700动力电池

网友:
淘宝上很多18650锂电池2串充放电保护板,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锁呢?

笔记本和数码单反原装电池组,拆开换电芯,检测到掉电压不给输出。换笔记本电芯,大小电池都充满,再把小电池接在保护板电压检测焊点,然后换大电池不能掉电压,最后去掉小电池装回。

网友F:
好像是LG的21700电芯

网友G:
应该是断电锁死不输出,只能重新换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LG的21700电芯

是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断电锁死不输出,只能重新换保护板

断电不会锁,因为我有一个是好的,我换了电芯还可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和数码单反原装电池组,拆开换电芯,检测到掉电压不给输出。换笔记本电芯,大小电池都充满,再把小 ...

这个板子不会锁,我有一块是好的,换完电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H:
2楼和9楼的意见值得参考,换板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2楼和9楼的意见值得参考,换板是个好办法

换板的话,就是普通的保护板,只接P+和P-就可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