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m币换的小笔记本,拆开也不能开机了,估计是被快递摔的彻底的坏了。

楼主(2023-04-09):
这样的

电池是拆下来发过来的,被伤成这样了。

通电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发现 风扇下方的 的电路板发烫

这个脚断了,看断口很新,应该是快递摔的,笔记本外壳没有破,这个是摔的内伤??

拆下板子通电,就是这个芯片很烫,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电路板上看了下,没有找到明显的 裂痕 ,破损的元件的

没辙了,装起来起来算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摔坏了

网友:
我现在寄东西都要包装很好才敢用菜鸟这些快递寄,已经被暴力运输搞坏好几次了

网友:
顺丰啊  贵重物品只能选择顺丰!

网友:
快递的确是暴力,发有角的东西,一定要双层包装才可靠。另外角的位置不能包装得不能太严实,要预留一点空间或者使用泡沫护角,我前几天买的坛友的一个键盘,也是内部断了一个定位柱,买的时候忘了让卖家拍个全面的外观照片,所以不知道是快递摔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快递暴力造成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惜摔坏了啊,不然还可以玩一玩。

网友:
看着有点可惜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再加点钱让卖家发顺丰。别的快递都省省吧

网友:
快递行业太暴力

网友:
最好当场验货,有问题找快递老板。

网友:
后端短路,电容碎了  仔细找找 实在找不到 就找 笔记本维修斯。后端短路,电容碎了  仔细找找 实在找不到 就找 笔记本维修斯。后端短路,电容碎了  仔细找找 实在找不到 就找 笔记本维修斯。

网友:
楼主能搞定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选择快递。

网友:
可惜摔坏了

网友:
可惜了,要是会修好就好了

网友:
很烫也许是MLCC摔短路了呢?楼主这个机器啥配置啊

网友:
只能拆零件用了,改个屏幕之类的

网友:
这种易碎东西一般都是要用气泡袋或泡沫盒封装,不然,扛不住暴力的快递

网友:
可惜了,现在我寄大件的数码产品只选顺丰。别的不说,他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网友:
联合卖家找快递索赔,这暴力快递得付出点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