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拆EMMC的问题

楼主(2023-04-09):
家里坏手机好几个,偶尔翻到EMMC做U盘,估计是过了活跃期了,请问一下,风枪没数显温度,长时间最高温是不是可以把EMMC芯片吹爆,如果主板不要了,可以用ptc加热板烤吗?试拆过一次手机上芯片,好像都用胶粘上了,加温硬撬吗?谢谢了。

网友A:
焊油上足吹,镊子能夹起来就停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上足吹,镊子能夹起来就停止加热

试拆过一次,粘太紧了,吹起皮,爆了。还是技术不行啊

网友B:
没拆过就先拿别的芯片练练手,怕高温吹爆芯片就多加焊油,用ptc也是一样。有胶那就困难多了,先除胶,注意硬撬容易掉点。
最后说一下,玩玩可以,专门买板搞U盘不值,现在闪存价太低了,自己搞成本高,还不如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就先拿别的芯片练练手,怕高温吹爆芯片就多加焊油,用ptc也是一样。有胶那就困难多了,先除胶,注意 ...

家里有几个u盘,都是黑胶盘,有2个时好时坏的。麻烦问下,黑胶盘是不是不如带主控板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几个u盘,都是黑胶盘,有2个时好时坏的。麻烦问下,黑胶盘是不是不如带主控板的好? ...

黑胶盘不能说一定不好,是用料看不见,论坛里大都不喜欢,坏了只能扔了没得修。

网友C:
拆下来你也装不上去
建议直接找别人代工,我抖音还是闲鱼上看到有人接单的,直接东西寄过去,他拆下装好寄回来
收个手工费和主板钱

优点,有些芯片速度真tm快,200或者300起步
缺点,这不一定是你的手机芯片型号,可能你的芯片是慢速的,只能眼红

网友:
技术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盘不能说一定不好,是用料看不见,论坛里大都不喜欢,坏了只能扔了没得修。 ...

现在网上卖的好像都是黑胶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你也装不上去
建议直接找别人代工,我抖音还是闲鱼上看到有人接单的,直接东西寄过去,他拆下装好寄 ...

少,合不上,坏旧手机留着也没什么用。看有用M.2固态做u盘的

网友D:
看手法吧 我当初第一次拆的时候开450度吹了二十多分钟才搞下来 因为当初风枪有密码调不了温度 本来还以为报废了 后来贴好板子既然能用 bga221点有点密 一开始焊总有那么一两个点短路 后来去掉一部分无用锡球才焊好 魅蓝note6拆的emcp4+64G bga153就好焊的多,芯片一般都耐高温 拆的时候要转圈吹 别一直对着芯片中间吹 不然的确有几率吹爆 植锡也需要练习才能更好保证锡球大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法吧 我当初第一次拆的时候开450度吹了二十多分钟才搞下来 因为当初风枪有密码调不了温度 本来还以为报 ...

麻烦问下,这个EMMC与主控板有兼容问题吗?还是随便都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这个EMMC与主控板有兼容问题吗?还是随便都可以用

一般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EMMC与EMCP都是走读卡器主控 一般恢复用6438 高速用1081,而ufs就不同了 目前已知就华为的ufs搞不了 别的一般都可以 用的最多的就是sm3350主控 而jms901 PS8311用的就少了,而闪存飞线时要注意 保持每根线长短差不多 不然可能会出现信号异常而无法识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这个EMMC与主控板有兼容问题吗?还是随便都可以用

原来自己画的点位图 后面是帮同事搞的eMMC5.1 64G 读写都是20M 对普通人来说不慢了 这种薄板开300度左右两下就搞好了 注意拆焊时风枪嘴应大于芯片更好焊接 更好保持整体温度的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自己画的点位图 后面是帮同事搞的eMMC5.1 64G 读写都是20M 对普通人来说不慢了 这种薄板开300度左右 ...

谢谢了,我没大风嘴,不用风嘴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EMMC与EMCP都是走读卡器主控 一般恢复用6438 高速用1081,而ufs就不同了 目前已 ...

谢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没大风嘴,不用风嘴吹可以吗?

就是拆了风嘴呀 拆了才是最大口

网友:
这个估计需要多练习才会熟悉吧,我是不敢搞。

网友(2023-05-13):
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2023-08-17):
没条件时候用防风打火机烤背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