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时隔多年来发一帖 - 高清SOT23 MOS场管拆解分析

楼主(2023-04-09):
好久没回来了,印象中好像是从老站转到新站那会儿就没来过了。现如今放下的东西太多了,出来工作几年,都麻木了。懂得都懂,其中就不多讲了,免得焦虑。

时隔多年回来,很高兴看到以前我关注的那几位元老大神依旧在更新,为大家排忧解难。还是以前那味儿,想起以前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折腾薅羊毛的时光

话不多讲 马上进入正题
话说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有个MOS容易软击穿,批量大概千分之几的概率吧,当时是怀疑质量的问题,用的是某国产品牌MOS 型号SI2301。电路上是用作电源路径切换,也就是外接电源时使用外接电源,切断电池供电。厂家那边也给了8D报告,结果锅给丢回来了,后面换了品牌,后续有没解决就不清楚了,我早已跑路了
实际上是厂家那边拆解分析的,我只是个搬运工。分享给大家看下厂家是如何分析的,MOS出厂时测试了什么参数。

首先请主角上场

样品有些破损,是因为拆下来时弄掉的

厂家第一时间用仪器对样品进行参数测试,可以看到测出来不少有问题的。

骨感十足的X光图来咯

细节展示,可以看到左边跟中间分别是栅极和漏极,因为电流不大,所以用了一根金线,而右边是漏极和源极,因为电流大的原因,用了4根金线

下一步,DECAP应该是开盖的意思吧,不知道用了什么溶剂给融掉了,非常干净

细节放大,可以看到栅极连接的地方有污迹,毫无疑问是栅极击穿

腐球分析,不大懂。看到两处异常

结论,喜闻乐见

至此,可以得到结论,栅极过压击穿,栅极我接到了哪里呢,接到了USB电源那里了,也许是插拔时出现ESD,或者电压浪涌,瞬间高压给击穿了,但发生的概率比较小,反复测试也没办法复现,又不能随便改了,只好现换个厂家,观察一下了

这个报告好几年前了,严重拖延症,拖了好久才发出来,当时也是比较动荡,没啥时间搞。好久没发贴了,没有找到以前那个预览功能,不知道图片有没有正确比例显示,没时间优化了,如果图片没显示好,那真的是抱歉了。希望OK吧,发完这帖,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有缘再见

网友:
照片清楚,讲解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选反压再高一点的。

网友:
开盖真清楚

网友:
这很专业的失效器件原因分析。难得一见。

网友:
SI?不会是“深爱”的吧

网友:
专业就是专业呀!

网友:
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厂家给出个这样的报告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在输入端的话,还是考虑静电的危害,以前我就发现模拟量输入损坏单片机的现象,后来前端全部加装瞬态二极管才解决

网友:
发烧级玩家,很牛

网友:
这个全国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吧

网友:
厂家分析的很专业,还是大厂设备全,连分析报告都搞得这么清晰。

网友:
嗯,不错,第一回看到这种分析报告,非常清晰

网友:
外行人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检测设备,真的高大上啊